在计价秤上,24c02中的标定数据数据会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4-06):
(无正文)

网友A:
随便说说

  多半是被程序改写了...

网友B:
以前的旧帖

楼主:
问题再详诉一遍:

问题再详诉一遍:
1。计价秤从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没有写数据的过程。
2。只有开机的时候读一次数据,使用中不读数据。
3。计价秤一天中的开关机次数最多也没几次。
4。不是偶尔一次读错,而是整片数据都丢失了。
5。重新标定后 就正常了。
6。大部分的秤没问题,也就那么一台。就算1/1000吧

这最有可能是什么原因一起的?

网友A:
用硬件写保护

楼主:
这是个办法,不过麻烦。

硬件写保护,除非器件坏掉,还没遇到过数据丢掉的。不过调试麻烦。

网友C:
RE

是全部复位或是数据被冲乱?
如果是“全部复位”,则需另外找原因。如果是“数据被冲乱”,可采用沉余的办法。

网友D:
你的24C02写保护引脚怎么处理的?

如果数据由MCU写入应该给该引脚提供控制功能,使其在大部分时间为保护,只是在写的时候才打开,尤其是上电时,必须保证保护引脚的电平的稳定

网友E:
你的EE的工作电压是多少的?

要注意EE和MCU上电复位的问题.

也就是说,电源抖动时可能出现第一次抖动EE/MCU都正确,但随后第二次抖动来临时,如果EE支持低电压工作,那么EE不能RST,但MCU发生了RST,那么,下面出现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了.

避免SDA/SCL挂死发生.

楼主:
re

re:gxs64
这个也没仔细研究过,“数据被冲乱”的可能大吧,冗余的办法  ram和rom估计都不允许。
re:dai_weis
wp端是直接接地的,由mcu控制,在上电和断电的时候怎么保证 引脚的电平一直为高?
re:yewuyi
工作电压是5v  支持低电压工作 >1.8v就可以了
即使”SDA/SCL挂死发生“,重新开机或多次开机后还会发生?

网友A:
随便说说

  wp可以参考RST方式设计,然后再由MCU控制。。。

网友E:
如果SDA/SCL挂死,只有EE电压失去后才能‘原神归位’

因为EE支持1.8V工作,请检查一下你的MCU可支持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楼主:
测试结果

这几天 拿几个仪表 进行重复性的开关机试验 平均每小时 1500次
已有3个仪表的数据丢失了
现象都是 前面的几个字节数据丢了,后面的还是正确。(被改写的数据是一些乱码,不是0xff)

网友E:
把EE的VDD处理一下再测试

当MCU掉电RST的时候,同时复位一下EE的VDD,经过这样处理后你再测试看看,从你描述的结果看,是很明显的RST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F:
电子天平

你们电子天平用的24c02阿
我用的是93C46

不过这种现象倒没遇到过  回去想想
校准的数据被掉了..
程序写数据的时候电压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