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是keil的bug

楼主(2008-06-19):
我用的是keil uv3 V806
下面一段关于51的c程序

#include "reg52.h"
main()
{
  char s=0xfe;
  while(1)
  {
    if(s==0xff)
      s=0xfe;
    s=s<<1|0x01;
    P1=s;
  }
}

我的本意是弄个流水灯的样子,但是那个if语句不执行,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哈哈~~~估计是被扩展成整型了……

0xff==s,当s为负数时,高字节全部被扩展为1,结果就是0x00FF == 0xFFFF,结果当然是不等了……

所以最好写成无符号的,具有更高的效率:

unsigned char s=0xfe;

或者把0xFF换成-1。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

不可能是keil的bug

网友C:
自己的错误或者马虎不能怪到Keil身上

这个是汇编代码
     2: main()
     3: {
     4:   char s=0xfe;
C:0x0003    7FFE     MOV      R7,#0xFE
     5:   while(1)
     6:   {
     7:     if(s==0xff)
C:0x0005    EF       MOV      A,R7
C:0x0006    FD       MOV      R5,A
C:0x0007    33       RLC      A
C:0x0008    95E0     SUBB     A,ACC(0xE0)
C:0x000A    FC       MOV      R4,A
C:0x000B    ED       MOV      A,R5
C:0x000C    F4       CPL      A
C:0x000D    4C       ORL      A,R4
C:0x000E    7002     JNZ      C:0012
     8:       s=0xfe;
C:0x0010    7FFE     MOV      R7,#0xFE
     9:     s=s<<1|0x01;
C:0x0012    EF       MOV      A,R7
C:0x0013    25E0     ADD      A,ACC(0xE0)
C:0x0015    4401     ORL      A,#0x01
C:0x0017    FF       MOV      R7,A
    10:     P1=s;
C:0x0018    F590     MOV      P1(0x90),A
    11:   }
C:0x001A    80E9     SJMP     C: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