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1.2V的三端稳压块

楼主(2008-06-19):
(无正文)

网友A:
我找过了,没有

网友B:
晕,ls这还用找呀,肯定没有的啦!

 输入3.3V,1A的功耗就是2.1W,5V时的功耗是3.8W,
 这个功耗SOT-223怎么可能做到?
 除非自己加三极管扩流。

网友C:
常用的LM317,只是封装不对

压差可能不止2V

网友D:
3.3-2.1是不是=1.2?

网友E:
DSP

的供电??一般都是用DC/DC来解决.LDO的散热成问题,效率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