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ILL C的嵌入式汇编编写方法

楼主(2008-06-19):
刚刚接触KILL C编译环境,涉及到一部分汇编代码嵌入到C中,请问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二,是否那里可以下载相应说明文档,十分感谢!如NOP指令如何写法才能正确嵌入到C?

网友A:
不推荐嵌入汇编

网友B:
这样写

extern void _nop_(void);

void nopx(void)
{
    .......

    _nop_();

    .......
}

网友C:
re

1、
                #pragma ASM
                    LJMP 00000H
                #pragma ENDASM
2、该.c文件的option中,选中“Generate Assembler SRC Fle”“Assemble SRC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