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控制CCD移动的?我想做这么个东西

楼主(2007-04-06):
 为了方便观察液位值,想用一个小CCD带着一个磁栅钢带液位计,CCD可以沿着玻璃管方向移动,将CCD移动到液位处磁栅就可以直接得到液位。要求在电脑中显示CCD图像,同时显示液位值,并且能控制CCD移动。
  图像传输要距离远点比如20米,是不是只能用模拟传输然后再接采集卡?
  要移动的精度高点(主要是不能两边晃动)用什么样的电机?
  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A:
小乐乐又在玩什马花样了

下面二个地方去看一下,好象不用把眼晴爬上去跟着看滴,哈哈

http://www.gongkong.com/exhibit/lunwen/paper_detail.asp?id=1359
http://www.gongkong.com/exhibit/lunwen/paper_detail.asp?id=1033

楼主:
嘿嘿,tyw果然厉害,什么都知道!

 但是1mm的精度不够,至少需要0.5mm的,另外浮子这东西不可靠,作为计量校验工具,还是用个CCD移动起来比较好吧,至少可以定位准确,没有密度等误差在里面。
  不过老兄的信息太有用了,我只要把浮子改成随CCD移动的东东就可以了,呵呵!
 20米距离的视频信号是不是只能模拟传输?用个步进电机带动可行不?

网友A:
轻载用步进电机带应该没问题

楼主:
还有两个问题,20米的视频如何传输

 没找到分辨率0.5mm以上的磁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