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3C440 能驱动 10000 个 LED 灯吗?谢谢!

楼主(2007-04-07):
请教:
什么 LED  灯的几级灰度?
灰度什么什么意思?

我想用 S3C44B0 做块板子,驱动 LED  灯
大约 10000 个 LED 灯,
显示的内容从 CF 卡中读取,

44B0 够了吗?

谢谢!

网友A:
看你的速度和其它要求,慢速的话找个51都可以。

网友B:
灰度你可以理解为亮度!

如果你每一只灯都要分别亮与灭,我想要用芯片扩展吧.
单用S3C440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