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0 、T1计数器功能

楼主(2007-04-07):
请教T0 、T1计数器功能,请问这两个脚能否实现自动记数功能,如果能我又应该如何去控制它在一段时间内对输入这两个脚的脉冲进行计数呢,,我一直没有用好这两个脚的计数功能请那位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A:
随便说说

计数与定时一样,只是定时是对机器周期计数,而计数是对外部脉冲读数而已...

楼主:
随便说说

那我应该如何设置它对外部脉冲计数呢

网友A:
设为读数方式就可以了...

楼主:
随便说说

是和启动定时器一样吗,还有启动计数后计数的个数值放到了哪个寄存器里了,我事先不知道  它记了多少个脉冲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你真是菜鸟

你这种不爱看书的,建议改行...
就一个定时器,发了几个帖子,好多天了,看书早就会用了...

楼主:
随便说说

我刚刚接触单片机。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当然向你们求教了
所以问了这样低等的问题

楼主:
随便说说

所以我还是想知道如何用它的计数功能,计数值是事先设定好的,还是不知道再检测计数值多少呢

网友B:
四天了

仔细看看书,至多用半个小时即可解决,不过是设置两个寄存器而已。

楼主:
随便说说

#define    _shihua_mangyin_
#include    "include.h"
#include    "reg52.h"
void sy()
{
    UCHAR mmxh;
    TMOD=0x05;
    IE=0x82;
    TL0=0;
    TH0=0;
    TR0=1;
    for(mmxh=0;mmxh<255;mmxh++)
    {
        mmxh=0;
        if(flag00==1)
        {   flag00==0;    ZJJT=0; TR0=0; break;    }
    }
}

void times() interrupt 1 using 2
{
    static UINT16 counts;
    counts=TH0;
    counts=counts<<8;
    counts=TL0;
//    counts++;
    if(counts==10)
    { counts==0;flag00=1;}
}
请教大家为什么不计数呢

楼主:
随便说说

我怎么看书就是不计数啊

网友C:
ABC

程序有没有问题

光看书不行~~~
用仿真器调试一下儿就知道了

网友C:
问题太多了

  死循环
中断条件不对...... 不堪入目,不出问题才怪....

定时寄存器倒是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D:
呵呵

    这小伙子把程序都贴上了, 还算诚挚.
这么诚恳好学, 还是值得赞赏的.
看样子, 学习还不得法, 大侠们多指点, 要诲人不倦才是.
楼主, 你是怎么知道它不计数的呢?

网友A:
随便说说

void times() interrupt 1 using 2
{
    static UINT16 counts;

    counts=TH0;
    counts=counts<<8;
    counts=TL0;// 此处对counts重新赋值,那么上面两句不是费话
//    counts++;
    if(counts==10)
    { counts==0;flag00=1;}
}
看来LZ不仅仅是不会MCU的问题,要学的东西很多...

楼主:
rrr

是有问题,问题很多还要自己来改吧

网友C:
自已改才会有进步

改正确后会有可观的进步~~~

对中断号为interrupt 1的中断,
是T0的计数寄存器TH0,TL0值计到0时发生,
计数个数由它们的初值确定.

网友E:
找两个例子看一下,自己写一下,就可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