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

楼主(2007-04-07):
高手们好:
我是初学单片机,现在有个小程序不知怎么写,望各位高手解答!

功能是要用一个按钮执行三个功能。
1、短按--p1.0口为高延时1s变低。
2、长按--p1.0口长为高位。
3、双击--p1.0口长为低位。

注:短按要求输出没有延迟。

在这里先行谢过!

网友A:
这种程序就是给初学者练手的

这种程序也要别人给你,你就永远学不会单片机了。

网友B:
随便说说

如果没有写过扫键程序,那就难了...
短按只能松开时才处理....
关键是按下时间的处理....

楼主:
对!我试过好多方法都不能成功!

网友C:
初学

偶也是初学 近来看看

网友D:
学习中

我也是初学者,也写过简单的键盘扫描程序,正准备写这样的程序。

网友E:
短按要求输出没有延迟?要求高了

没有延迟是什么概念?
按下即输出还是松开才输出?

还有双击就是连续的两次短按。对于第一次短按也要输出高电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