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播放音乐

楼主(2007-04-07):
(无正文)

网友A:
在百度里搜一下“语音录放”,使用专门的芯片成本比较低

楼主:
谢谢,我想用单片机来做

这样虽然复杂,但是可以编辑适合自己的声音.

网友B:
用什么单片机?

楼主:
这个应该和单片机没关吧,我想知道的是这样做的方法.谢谢

楼主:
单片机还没有定哪一种.

网友A:
狗叫声没法用乐谱描述,你可以试试WAV转MIDI软件的效果。

网友B:
用单片机的d/a把声音放出来就可以 不用算出频率和节拍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其实就是为了节省一些成本,不用语音录放ic,因为我不想用录音这个过程,只想通过单片机的D/A把声音放出来,但是因为不太了解wave这种声音文件的格式,不知道怎样把声音文件的数据写入单片机中,所以也就没办法放音.感谢楼上两位的提醒.我再想想办法.如果实在不行,那还是选用语音录放的IC吧,我看了isd1420还比较合适.

网友C:
哦,说了半天原来是要WAVE格式

网上有的,应该容易搜到,我看过,不记得了,总之容易找到的。 不过WAVE格式一般没法用,太大了,想想,就算8K采样,8位数据,一秒语音就要8K字节了。

网友D:
要配合DA转换器的

要配合DA转换器的,只靠IO口不能完成狗叫这么复杂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