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读写个部RAM,ROM问题

楼主(2008-06-19):
在KEIL中使用
#define ROMRW    ((uchar*)(0x028000))
来操作外部ROM,有时候ROM中的数据被改写,丢失.有时在上电时,W29C040中的0~256字节中的数据丢失.是什么原因导致数据丢失的呢?当用W27C020时,数据没有问题.到底是软件问题还是芯片有问题呢?

系统中还有6264,有时换一块6264后,W29C040中的数据就不会丢失了.但6264是没有问题的,配合W27C020运行都很正常.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A:
51的24位地址什么连的?

楼主:
0x028000 这个是别外一个芯片的地址,

不过当采用W29C040时,0x028000是不用的了,W29C040的起地址是0X020000.
一共19位地址,,占用P1口几位.

网友B:
停产了

W27C020
W29C040都停产了,做新案子的注意了
闪存主流方向:串行闪存(华邦的W25X系列)

楼主:
是停产了,

楼主:
原板子是用27C020的,

由于空间不够,就在不改板的前提下使用29C040的,但现在出现上面的问题.实在想不通.

还正在找替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