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CPLD读取SRAM

楼主(2008-06-19):
单片机和SRAM中间隔了个CPLD,连线按总线方式连接,CPLD内部程序实现为用74hc245将单片机的总线和SRAM相连。

我的问题是:现在读写0x22、0x33、0x55等大部分的数是正常的,就是写0x6d、0x6e、0x7f等一些数时读出来的数是写之前的数,这就是说0x7f写不进去??

SRAM的读写,还跟你写的数值有关???

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吗?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re

用双踪示波器量时序。。。

网友B:
估计是您的CPLD逻辑有问题

1CPLD内置245时,HC245的方向引脚和OE引脚都是要写逻辑的,尤其是OE的控制,一定要与其它的地址空间分开.
2.写个最简单的CPLD逻辑,先测试SRAM,采用硬件迭代的方法进行测试,将故障定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