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光耦驱动双向可控硅与单片机接口。

楼主(2007-04-08):
     各位热心的网友,我最近想做个东西,用面包板搭了你次效果都不理想,(光耦驱动双向可控硅与单片机接口。)
     我的图在下面,敬请各位指教

网友A:
R12应该串在集电极回路,1K也大了点(Vcc多大?)

另外直接光耦输出驱动可控硅可能会驱动电流不够大
R10有多大?

楼主:
楼主补充

      R12是大了点,我测试的是100欧一下可以,我没又试放在集电极回路,R10和R11都在100欧一下,

      我想问的是,5V和200V共地可靠吗?

网友A:
单片机5V就是图上那个5V?

R10的供电应另外想办法提供,一般可用市电220V阻容降压办法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