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哥用过AD7705吗

楼主(2007-04-09):
弄了好久AD7705就是不工作
气死了
想问个人都问不到

初次写点程序,一个人干点什么都不容易啊

看了别人写的也差不多
为什么我的就是不出数
郁闷!

怀疑是时序不对
但怎么改还是不行

有大哥用过这个吗?我用的是89C52单片机,接的是数据输入用的IO口,没用单片机的串口,查询模式

有用过的大哥可以给一个  读写   的程序我参考参考吗

网友A:
你还是先把你自己写的帖上来吧,别人也好给建议

楼主:
部分程序在这里,不知道时序对不对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in.h>
#include <absacc.h>

sbit ADIN   = P1^0;
sbit ADOUT  = P1^1;
sbit ADCLK  = P1^2;
sbit ADRST  = P1^3;

sbit ADDRDY = P3^3;
unsigned int okdata;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for(;t>0;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byte7705(unsigned int CMD)
     {
       unsigned char i;
       ADCLK=1; //1
       for(i=0;i<8;i++)
       {
           ADCLK=0;//0
           delay(1);
           ADIN=(bit)(CMD&0x80);//数据位输入
           delay(1);

           ADCLK=1;//1
           delay(1);
           CMD<<=1;
    }

     }

/* 读一个字 */
unsigned int Readword7705()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aout;
    ADCLK = 1;
    for (i = 0,dataout=0 ; i < 16 ; i++)
    {
        ADCLK=0;
        delay(1);
    dataout=dataout<<1;
    delay(1);

    ADCLK=1;
    delay(1);

    if (ADOUT)
        dataout|=0x01;

     }
    return dataout;

void Reset7705(void)
{

    Writebyte7705(0xff);
    Writebyte7705(0xff);
    Writebyte7705(0xff);
    Writebyte7705(0xff);
    Writebyte7705(0xff);//防止接口迷失,使通信存器回到等待状态

/*7705初始化*/
void Init7705()
{
    Reset7705();
    Writebyte7705(0x20);//发送写命令 下一操作为clock register
    Writebyte7705(0x0c);//外接晶振,分频,2.4576M    分频,2M,20Hz更新速率
    Writebyte7705(0x10);//下一操作为setup register
    Writebyte7705(0x6c);//自校准,32倍,单极性
}

 Start_AD()
{
 while(1)
  {
    while(!ADDRDY);
       Writebyte7705(0x38);
      okdata=Readword7705();
    //displayad();

  }
}

main()
{
Init7705();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