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Arm 下wiggler使用方法

楼主(2008-06-20):
尽管HJTAG比较易连接,速度快,但是其调试并不好用,iar下设断点时,不能单步运行,
必须取消断点,才能单步运行.

而IAR自带的ocd commander,虽然速度慢一点,但还是比较好用,使用方法如下:

1.找到iar安装目录下的Macraigor目录,安装wiggler驱动

2.检查wiggler硬件,8脚,15脚是否短接,未短接,短接之

3.optiondebugersetupdriver中选Macraigor,选中run to main

4.optiondebugerdownload中选中use flash loader

5.optionMacraigorocd interface device当中选wiggler

6.点击菜单栏debuger按钮,如果出现TAG Error: Invalid Register Code,到
http://supp.iar.com/Support/?note=59774&from=search+result下载Updated ARMJtag.dll,解压后,把ARMJtag.dll代替IAR安装目录下的同名文件即可(注:一般会发生在tdmi-s核心lpc系列arm调试的时候)

7.点击菜单栏debuger按钮,如果出现TAG Error: no contact with jtag interface或者其他告警,不管之,点击重试,即可进入调试界面调试

8.比wiggler优点是断点不清除时,单步可以往前走,单步时,不会莫明其妙进中断,缺点是速度慢一点

网友A:
HJTAG

也不是设了断点就不能单步.主要原因是ARM只支持两个硬件断点,单步需要占用一个硬件断点,所以你设了两个断点以后,单步肯定是跳不动的.
但是当你只设一个断点的时候,单步还是可以的.
话又说回来,即然单步调试了,再设断点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楼主:
HJTAG单步还是有问题的

HJTAG单步还是有问题的.
我用的时0.6.2版本,keil下的问题是:

1.即使只设定1个断点,也不能单步,非得取消断点才行.
2.无断点单步,会直接进定时中断代码,可以说是无法在非中断代码部分单步.
3.设定断点执行一次,再全速运行企图下一次进入断点,会停在原处不走,实际上是中断代码执行了一遍,又回到了原处.

没有摸索出解决的办法,据说最新版本增强了keil下的单步调试,下载后,发现不如旧版稳定,而且单步还是不好用.

楼主:
再IAR下,hjtag除了有断点时,单步不走

再IAR下,hjtag除了有断点时,单步不走,其他的都还行.

但是,有一个断点下,单步意义还是有的,例如入一段程序,进入断点以后,可能需要单步执行几次来观察相关变量,然后想再一次全速下一次进入断点处,如果每次都得取消断点,太麻烦了.

hjtag的优点是,比wiggler本家的驱动快很多.

楼主:
又试验了crossworks,配合wiggler真快啊

又试验了crossworks,配合wiggler真快啊!

无论是下载还是调试的速度,都飞快!

调试的时候,没有任何毛病!

以后,就用crossworks了,据说还可以配合wiggler,使用ST和luminary的cortex m3核心cpu!

楼主:
一句话,crossworks配合wiggler感觉非常顺畅

一句话,crossworks配合wiggler感觉非常顺畅!

比keil和iar下使用wiggler来的爽多了!

网友B:
crossworks是啥?

老大.我一直用J-LINK..无限个断点..

网友A:
LS

的太幸福了,一直有高档货用.
我一直在用IAR+HJTAG,没感觉什么不爽.唯一的就是单步时,要去掉设的断点.
keil没用过,不过HJTAG对keil的支持一直都不怎么好.
另处cortex的断点数好象是5个(记不清了),不同于ARM7,所以随便你怎么折腾.

楼主:
要是用过crossworks配合wiggler

要是用过crossworks配合wiggler,就知道IAR+HJTAG+wiggler确实不爽.

可能所有的编译器里面使用wiggler,crossworks+wiggler是最流畅的.

楼主:
crossworks

crossworks是一种使用GNU 编译器的IDE环境,特点是:

1.支持wiggler调试cortex m3内核的arm,例如luminary,stm32.

2.wiggler调试速度快

楼主:
jlink是好,价格太贵了

jlink是好,价格太贵了.
从corssworks配合jtag的使用情况来看,基本够用了.

廉价的仿真器是芯片普及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