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单片机NRF24E1的问题

楼主(2008-06-20):
手头有个项目用zigbee弄到一般发现价格太贵了,打算用NRF24E1来做。刚才问了下无线龙,开发工具似乎比较贵,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做个简单的下载线吧程序下载到芯片里面。

还请玩过这个单片机的大虾给小弟讲讲啊。

楼主:
了解无线通讯的

了解无线通讯的大些也可以帮我推荐款便宜的,开发工具简单的芯片啊。

先谢过各位大侠!!

网友A:
其实就是25LC320编程问题

怎样方便地对25LC320进入写入操作

楼主:
AT25040A

请问楼上大哥我用AT25040A是不是也可以啊,刚才看了下两个见的区别。只是25LC320有保护功能,其他的好像差不多吧,这里面有别的什么讲究吗?

还有不知道LFSLY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实现2.4G无线通讯吗?最好是SOC的芯片。

多谢楼上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