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位与运算符"&"的优先级比"+"低?

楼主(2008-06-20):
上午写程序的时候才留意这个问题:
cStr[0] = (ucErrCode >> 4) & 0x0f + 0x30;
cStr[1] = ucErrCode & 0x0f + 0x30;
结果发现cStr里的值仍然是ucErrCode的高4位和低4位的阿拉伯数字(十六进制的ucErrCode中高4位和低4位只有数字,没有A~F), 而不是预想的字符型数字. 后来才发现是由于 & 的优先级比 + 低.

为什么位与"&"的优先级比"+"低呢? 按照习惯应该是比"+"高啊.当然这只是我的思维习惯(现在看来是坏的习惯). 不过我还是想问下, C标准制定者在定义"&" 和 "+" 的优先级顺序时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网友A:
算术运算优于逻辑运算

有算术运算符参与的运算为整个算法做贡献,这种时候逻辑运算符只能当陪衬了,逻辑运算符优先级低于算术运算符就不奇怪了。

网友B:
因为人家就是这么定的

网友C:
没有为什么,规定就是这么样

多用几个括号了,好处很多
除了考试很少有人把很长的一段写在一起还不用括号

网友D:
多几个括号不会累死人

俺也记不住这些优先到底谁高谁低,要看书,但俺从来就没出现过这些问题,就是习惯乱加括号。

网友E:
哈哈,我还因为自己水平臭,所以记不得优先级呢……

原来还有这么难友……

加括号的好处就是便于阅读,一目了然……

突然想起刚出道应聘时的一次经历,一个主考官给俺弄了一个长长的式,考俺优先级顺序,并让俺用括号分割开来,NND,最后俺狼狈而逃……

网友F:
一定要用括号

不然可读性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