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m300的问题

楼主(2008-06-20):
    我现在在做一个单片机控制sim300模块的问题,在发短信的时候,当AT+CMGS=13861890000后总是出错,提示是+CMS ERROR: 517,我查了下资料,
说是invalid character in pdu的意思,但我肯定已经设置AT+CMGF=1了,而且我查了一下AT+CMGF?也是1,有做过的帮我想想,可能是什么问题,在这个上面堵了三天了,

我以前做过tc35i,没有出过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因为他是GPRS模块,有什么默认的设置要改呢?

网友A:
我只用过PDU格式的,即CMGF=0

BENQ,TC35也都用过,感觉都是一样的

网友B:
把号码前后加个""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