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单片机进行数据采集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8-06-21):
大家好,最近做个东西,遇到一点困难,请指教:
需求如下:
    要采集40个口的信号,这40个输入口的信号最大频率在32KHz,
采集完成后进行转换处理,将处理结果输入到电脑里面。

我在这里面有几个疑问
1. 40个口的信号,普通单片机是不是没有这么多I/O口?如果采用使能缓冲器控制的方法,是不是速度又会降低一半啊?
2. 信号频率32K,根据采样定律,采集时应该满足64K吧?单片机能达到这么高速度么?
3. 处理之后,如果通过串口实时发送到电脑中,串口的速率是不是也达不到啊?和电脑通信,用什么方法能简单并且速度又好点啊?
4. 如果不用单片机,用ARM7芯片是不是会好点?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40个只做好一个就可以了

一个:
  mcu,估计51也可以,才32K,如果没什么算法的话。从开发角度考虑,最合适还是AVR。简单,便宜,开发快。如果赶潮流的话,ARM7也可以。

做好一个后,只要考虑和电脑的连接方式,毕竟40个加起来的流量是非常大的。从成本、架构考虑,最好用网口方式,其次用can总线、再次是USB(毕竟USB也没那么多口),再其次是串口,而且一定是全双工的,不是总线。

楼主:
谢谢2楼,有一点疑问

谢谢2楼的指点,有一点疑问:
1. 40个口采集,一般单片机的I/O口不够,是应该用扩展口的方式吧?有没有多于40个I/O的单片机啊?
2. 如果用can总线,怎么与电脑相连进行通信啊?有人还告诉我用RS422连接,我觉得也无法与电脑通信啊?我不太确定,这些电脑上不支持的通信方式都可以通过一些转换传输到电脑上吗?

楼主:
再问

4楼请不要发无关的话!!!
请问哪位再指教一下?

1. 40个口采集,一般单片机的I/O口不够,是应该用扩展口的方式吧?有没有多于40个I/O的单片机啊?
2. 如果用can总线,怎么与电脑相连进行通信啊?有人还告诉我用RS422连接,我觉得也无法与电脑通信啊?我不太确定,这些电脑上不支持的通信方式都可以通过一些转换传输到电脑上吗?

网友B:
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网友C:
如果持续实时32K的采样速度

还是有点快的,不过一般持续时间不是连续的,这样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