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键盘显示芯片,可支持两键组合功能的。

楼主(2008-06-21):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有你说的那种芯片,用片机作多好

网友B:
键盘显示芯片? 第一次听说,做什么用的?

每按一个键,就显示哪个键按下去了? 用得着吗?

楼主:
为了防止误按键,需要两个键同时按下才能执行相应的功能

是我没说清楚,就是数码管/键盘驱动芯片

网友C:
自己用MCU做一个不就好了

想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

网友D:
zlg7290

可以
有组合键
可接7段显示器

网友E:
ZLG7290 这个芯片有组合键的功能

网友F:
此类芯片大部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