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运放的的一个小疑问!请人指教谢谢

楼主(2007-04-09):
我用过双电源供电的0p07 输入交流量时输出是以0V为中心对称的交流量,
请问单电源的运放,比如LM324供电5V时,假如同相端输入为交流量(峰-峰0.5V)和直流量(1V),但运放对直流无放大作用,若在反相端减掉一个与同相端相同的直流(1V),若放大倍数为10倍,请问输出信号的直流量是不是电源电压的一半2.5V?

网友A:
请帮助!

是不是问题谈弱智高人懒得指点?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电路

“运放对直流无放大作用“,不准确。这是因为负反馈使得同相端与反相端电压趋于相等,假定不出现饱和截止。同相端输入为交流量(峰-峰0.5V)和直流量(1V),若放大倍数为10倍,输出将会饱和

网友C:
运放对直流无放大作用“,

运放对直流无放大作用“,不知谁教你的...
你知道啥叫虚断,虚短就差不多了...

楼主:
感谢3楼,若反相端输入个1v的直流量呢?

网友D:
问题能说的明白点么!

有无反馈? 具体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