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没有ACK信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4-09):
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我这个电路是不是有问题.用示波器观察发现EEPROM一直没有ACK信号,我怀疑是不是我的电路有问题.每次SDA BUS上出现10100000高低电平之后,就一直是"1"的状态,无法得到EEPROM的回馈信号.
我有看过别人的设计,发现没有用上拉电阻.而I2C的规范上说SDA,SCL信号是要加上啦的.现在有点糊涂.还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啦!

网友A:
WRITE PROTECT (WP):

 The write protect input, when tied
to GND, allows normal write operations. When WP is tied
high to VCC, all write operations to the memory are inhibited.
If left unconnected, WP is internally pulled down to
GND. Switching WP to VCC prior to a write operation creates
a software write protect function.

网友B:
有没有给应答时钟,电路图都有错误...

网友C:
你的电路应该上电就冒烟

那还有时间去调试,原理图中电源和地接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