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来实现输出方波占空比的动态调节来改变LED光

楼主(2008-06-21):
怎么用单片机来实现输出方波占空比的动态调节来改变LED光强?敬请教各位大虾,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PWM

使用带有PWM的MCU控制,改变PWM的比就好了
没有PWM就得用定时器了,麻烦些

网友B:
LED好做

频率低一点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