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IO口控制三维矩阵led的亮灭?

楼主(2008-06-22):
我想控制排列成4x4x6的三维矩阵形式的led的亮灭,可以实现某一个、某一行,或某一列,或某一个二维面的led的亮灭。怎样实现呢?

网友A:
控制还不是一样的;只是你的物理结构怎么解决???

控制还不是一样的,三维转二维,再转或者不转一维;

只是你的物理结构怎么解决???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难解决的

网友B:
三维?

相互挡住怎么办?

网友C(2012-01-20):
三维数组
或者是一维数组,把灯映射为数组里面的变量

网友D:
4*4*6=96,把它当成12个数码管来显示好了,想怎么亮就怎么亮。
或者看成6个有16段的数码管,用16个IO控制段码,6个IO控制位码,动态刷新就行了。

网友E:
在单片机硬件层,LED可视为一维的。4x4x6=96,/8=12字节。
任何变化都可以用事先准备好的12字节来表达。对应各种情况你自己编辑吧。

网友F:
4*4*6=96  8进制 等于12字节

网友G:
这个问题构造成一个长方体,6个面,那你想一下我们长方体面上每个点如何定位:坐标!是的,通过X,Y,Z坐标,这样不难想到通过3个595分别控制每个维度,即可实现某一个、某一行,或某一列,或某一个二维面的led的亮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