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220V 100W 的电加热片,至少需要多少 A 的双向可控硅?

楼主(2008-06-22):
(无正文)

网友A:
散热条件好的话遵循电流降额50%的原则

散热条件不好则需考虑热阻,你这个工作电流小,用2A的管子基本没什么问题。

注意一点,用负门极电流触发。

网友B: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用负门极电流触发呢?有什么讲究吗?
还有就是如果是电机等感性负载,也是用负门极电流触发?为什么?

谢谢!

网友A:
双向可控硅导通的四个象限

  我们知道,当门极电流达到一定值,并维持一定时间后,双向可控硅的MT1、MT2极会导通,电流可以是双向的。  现论上,双向可控硅在4个工作象限均可以开启。

  然而可控硅属于多子器件,由于制造工艺上的原因,门极离主载流区较远,门极电流达到触发门限后,载流子的扩散需要时间。当在4象限触发时,会产生如下问题:
1. 需要高的触发门极电流;
2. 触发时间变长;
3. di/dt承受能力变差;如负载是白炽灯,或是容性负载,门极容易发生退化,触发门限越来越大,甚至会导致MT1、MT2电极短路。

  因此,门极用直流或单极脉冲触发时,应采用负的门极电流。
而日常较多的应用如:调光台灯,电机斩波调速电路,采用的几乎是移相控制,触发在1、3象限,不存在此问题。这种对称控制,触发灵敏度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