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CU/ARM/DSP上实现动态链接不是梦~~~

楼主(2008-06-23):
(无正文)

楼主:
自问:数组汇编和嵌入汇编有什么不同???优缺点何在???

楼主:
点球开始了~~~

楼主:
今年欧洲杯总趋势---我是菜鸟我怕谁???

楼主:
哈哈~~~无人陪玩很孤独~~~

楼主:
在MCU/ARM/DSP上实现动态链接梦成真~~~

哈哈~~~小RAM,大FLASH的普遍现象下图即可随手解决~~~

它是PC的动态链接技术的翻版,不过是以数组为单位.

它可以将可以动态连接的汇编或C/C++程序动态地调入内存.

可以随意删除...

下图是在一个函数或任务里调入RAM事先没有但在外部FLASH中有的程序代码(ASM/C/C++)

即汇编数组.

再用COM接口技术得到函数的出入参数,即可正确调用~~~

所以,它在ARM/DSP等需要程序在RAM中运行的程序是个好事情~~~

若再嵌入文件系统,那么和PC即工控单板有何区别???

哈哈~~~汇编数组---它随函数来,也可随函数去,妙哉~~~

网友A:
顶 hotpower, good idea.

相当于一个软件 cache 管理器

楼主:
哈哈~~~准备上文件系统改变现在ram不够的难题~~~

哈哈~~~美梦已成真~~~真的很好玩~~~

很黄很暴力~~~再嵌入俺的CRC密码和天下无贼论---哈哈~~~不知是什么结果~~~

网友B:
数组的产生有点辛苦啊……再写个小软件,直接从lib文件提

楼主:
哈哈~~~能从obj直接提取就太好了~~~不过俺想通过COM接口实现

通过COM接口实现实现函数的封装~~~

楼主:
哈哈~~~知音太少..."天降的机遇"都不知道把握~~~

楼主:
哈哈~~~终于有人将此挂城楼上了~~~很算识货...

网友C:
"天降的机遇"

吾辈菜鸟们,冲啊~~~~~~~~~~

楼主:
哈哈~~~这不是体力活~~~是君子之道"动脑不动手"的~~~

网友D:
NB

水塘太深了!不知动态链接为何意,看来有点曲高和寡啊

网友E:
他是想把FLASH当硬盘用

偶是这么理解滴

其实要是有大容量的RAM的话也不必如此,不过小米加步枪也要干过飞机大**!

发组图鼓励一把: 请点击观看更多精彩组图
伊士兵在被击落的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前庆祝

伊士兵在被击落的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前庆祝

伊士兵在被击落的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前庆祝

伊士兵在被击落的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前庆祝

伊士兵在被击落的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前庆祝

伊士兵在被击落的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前庆祝

网友A:
对于低速的 mcu,这样做不多见

对于高速的cpu, 这是一种很好,很常见的方法。实际上,我们现在的项目里正是这么做的。因为external flash 速度较慢,cpu 又没有cache 或是 cache 很小,那么用高速的 external SRAM 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做法,甚至可以使用串行 flash, 程序在RAM 里(相当于二级cache)全速运行

网友F:
关健是怎么链接高级语言产生的代码

还有能不能执行从外部接口(例如网络)来的代码

网友G:
哈哈,精力旺盛就强烈自恋 :-)

楼主:
哈哈~~~COM技术使人们梦入仙境~~~~

哈哈~~~不愿C++的人们可以一步到位越过C++直接进入COM世界~~~

哈哈~~~有时间再定出个MCU/ARM/DSP的COM接口的动态链接汇编数组(实际可为C/C++)的协议来~~~

哈哈~~~这样俺的"无限RAM"就可实现了~~~

网友A:
hotpower 老兄,你是如何处理绝对地址的?

你的汇编数组是一定要放在指定位置,还是浮动的?

楼主:
程序所能访问的任意区域~~~真有事求助IceAge老师~~~

下午求助了几位年轻的C++村民:

我用C++和COM都出现了数据指针和函数指针不规范或不标准转换的警告.

在VC++下没问题,但在DSP的CCS3.1环境下就出现了警告.
我用所有C++或C的强制转换都未果,甚至用中间变量折腾一次也不行~~~

H文件:
typedef long HRESULT;
typedef interface IHotAsmArrayCom IHotAsmArrayCom;

typedef struct IHotAsmArrayComVtbl
{
    void (*comASMArray)(void);//定义数组可执行汇编的函数指针
    int  (*comintASMArray)(void);//定义数组可执行汇编的函数指针
    void (*comASMArrayInt)(int);//定义数组可执行汇编的函数指针
    int  (*comintASMArrayInt)(int);//定义数组可执行汇编的函数指针
}IHotAsmArrayComVtbl;

interface IHotAsmArrayCom
{
    struct IHotAsmArrayComVtbl *lpVtbl;
};

extern void HotCOMDemo(void);

C文件:
void HotCOMDemo(void)
{
TI_IREG __ASMCodeArray[]=
{//下面的"数据"实际为汇编代码
    __asm_push__(ASMCODE_REGS_AR6),
    __asm_push__(ASMCODE_REGS_AR7),
    __asm_frame__(-15),
    __asm_char_SetACC__(0x88),
    __asm_frame__(15),
    __asm_pop__(ASMCODE_REGS_AR7),
    __asm_pop__(ASMCODE_REGS_AR6),
    __asm_return__(),
};

TI_IREG __intASMCodeArray[]=
{//下面的"数据"实际为汇编代码
    __asm_push__(ASMCODE_REGS_AR6),
    __asm_push__(ASMCODE_REGS_AR7),
    __asm_frame__(-15),
    __asm_char_SetACC__(0x88),
    __asm_frame__(15),
    __asm_pop__(ASMCODE_REGS_AR7),
    __asm_pop__(ASMCODE_REGS_AR6),
    __asm_return__(),
};

TI_IREG __ASMCodeArrayInt[]=
{//下面的"数据"实际为汇编代码
    __asm_push__(ASMCODE_REGS_AR6),
    __asm_push__(ASMCODE_REGS_AR7),
    __asm_frame__(-15),
    __asm_char_SetACC__(0x88),
    __asm_frame__(15),
    __asm_pop__(ASMCODE_REGS_AR7),
    __asm_pop__(ASMCODE_REGS_AR6),
    __asm_return__(),
};

TI_IREG __intASMCodeArrayInt[]=
{//下面的"数据"实际为汇编代码
    __asm_push__(ASMCODE_REGS_AR6),
    __asm_push__(ASMCODE_REGS_AR7),
    __asm_frame__(-15),
    __asm_char_SetACC__(0x88),
    __asm_frame__(15),
    __asm_pop__(ASMCODE_REGS_AR7),
    __asm_pop__(ASMCODE_REGS_AR6),
    __asm_return__(),
};

TI_IREG result, parameter = 0x1234;
//申请COM接口指针
IHotAsmArrayCom *AsmArrayCom = new (IHotAsmArrayCom*)[sizeof(IHotAsmArrayCom)];
//挂接汇编数组代码到COM接口
    AsmArrayCom->lpVtbl->comASMArray = (ASMCodeArray_FPtr)__ASMCodeArray;
    AsmArrayCom->lpVtbl->comintASMArray = (intASMCodeArray_FPtr)__intASMCodeArray;
    AsmArrayCom->lpVtbl->comASMArrayInt = (ASMCodeArrayInt_FPtr)__ASMCodeArrayInt;
    AsmArrayCom->lpVtbl->comintASMArrayInt = (intASMCodeArrayInt_FPtr)__intASMCodeArrayInt;
//通过COM访问汇编数组中的汇编代码
    AsmArrayCom->lpVtbl->comASMArray();
    result = AsmArrayCom->lpVtbl->comintASMArray();
    AsmArrayCom->lpVtbl->comASMArrayInt(0x1234);
    result = AsmArrayCom->lpVtbl->comintASMArrayInt(0x1234);
    delete AsmArrayCom;
}

再一种:

H文件:
typedef void (*ASMCodeArray_FPtr)(void);//定义数组可执行汇编的函数指针
typedef int (*intASMCodeArray_FPtr)(void);//定义数组可执行汇编的函数指针
typedef void (*ASMCodeArrayInt_FPtr)(int);//定义数组可执行汇编的函数指针
typedef int (*intASMCodeArrayInt_FPtr)(int);//定义数组可执行汇编的函数指针
extern void HotASMDemo(void);

C文件:

void ASMObj::ArrayProcess(ASMCodeArray_FPtr process)
{
    process();//
}

__TI_IREG ASMObj::ArrayFunction(intASMCodeArray_FPtr function)
{
    return function();
}

void ASMObj::ArrayProcess(ASMCodeArrayInt_FPtr process, __TI_IREG arg)
{
    process(arg);//
}

__TI_IREG ASMObj::ArrayFunction(intASMCodeArrayInt_FPtr function, __TI_IREG arg)
{
    return function(arg);
}

void HotASMDemo(void)
{
TI_IREG __ASMCodeArray[]=
{//下面的"数据"实际为汇编代码
    __asm_pushACC__(),
    __asm_char_SetACC__(0x88),
    __asm_popACC__(),
    __asm_return__(),
};

TI_IREG __intASMCodeArray[]=
{//下面的"数据"实际为汇编代码
    __asm_char_SetACC__(0x88),
    __asm_return__(),
};

TI_IREG __ASMCodeArrayInt[]=
{//下面的"数据"实际为汇编代码
    __asm_char_SetACC__(0x88),
    __asm_return__(),
};

TI_IREG __intASMCodeArrayInt[]=
{//下面的"数据"实际为汇编代码
    __asm_char_SetACC__(0x88),
    __asm_return__(),
};

TI_IREG result, parameter = 0x1234;
    ASM.ArrayProcess((ASMCodeArray_FPtr)(__ASMCodeArray));
    result = ASM.ArrayFunction((intASMCodeArray_FPtr)__intASMCodeArray);
    ASM.ArrayProcess((ASMCodeArrayInt_FPtr)__ASMCodeArrayInt, parameter);
    result = ASM.ArrayFunction((intASMCodeArrayInt_FPtr)__intASMCodeArrayInt, parameter);
}

都是一样~~~

我想是CCS太聪明了~~~

楼主:
哈哈~~~上帖源码收入文潭~~~以后和老师要悄悄地交流了~~~

哈哈~~~没留意暴露了全部源码~~~
相关链接:http://blog.**/hotpower/128256/message.aspx

网友A:
我以前也发现有这种问题

在我回你avr c++ 的代码里,有利用 任意参数类型 避过compiler 检查的代码。这种限制实在不合理,应该允许 强制,让敢于承担风险的高手去闯

我现在还在使用TI 51 DSP(40M) 的汇编,这个片子已经停产了,现在准备使用 80M 的5402,尽管可以直接移植汇编,不过我打算用 c/c++ 把代码重写一遍, 到时候,可以多多交流。

楼主:
哈哈~~~俺拥有"全球"最锋利的dsp54x利剑库,不日后即发布~~~

俺一直很尊敬IceAge老师~~~学生我跪拜了~~~

谢谢!!!

网友H:
请教

貌似用函数回调的方法就可以了
干吗搞的这么麻烦

呵呵。。。。。。。。

网友I:
还是没有看明白怎么实现动态地址的。

看代码不如先给我辈讲解一下大体的实现。
单片机的地址是不分段的,比较麻烦啊,编译的时候jmp倒是是相对的偏差,可是call指令出来的后面是绝对地址啊。

还有人家微软的COM都已经到了3.0了(OLE算是COM2.0的话),都已经是托管的了,还支持反射,跨平台。

晚上仔细看看hot大叔搞的这个数组是干什么的。

网友J:
楼主一贯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K:
呵呵,我早就在arm上实现了

楼主的思路利用com是对的,但后面就错了……com不仅仅是一种处理函数接口调用的东西,而是一个很不错的技术……

 我目前已经在手机上实现了arm上的动态链接已经在国内申请专利了,实现了可用于动态组件开发的sdk。
 不过还是佩服hotpower的知识广博,其实arm动态链接也很简单,国内大概也有不少人实现了,关键是做出很稳定好用的sdk,比如高通的brew,技术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I:
我还是想知道,不分页的mcu上call后面的参数怎么弄的?

在51上如果实现的话,是不是函数不能调用子函数?
如果能调用的话,一旦dll编译后,就固定了,那怎么办?
难道函数调用的子函数地址也要“数组”化?

网友L:
能否做成动态加载的模式

把n个模块编译到同一个SRAM运行地址,不过要求编译后的obj独立生成hex,然后不论存放到哪里都可以调过来运行。机制有点像MMU啊。

网友M:
这里都是啥呀

网友N:
嘿嘿

LZ要搞DLL裤啊!很好很好!
某个裤子里面的函数,可能要调用其他裤子里的函数啊?这个怎么解决?还有就是代码重定位的问题,每个函数内部,几乎可以肯定都有跳转指令吧?是不是要定义一个严格的动态连接的机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