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铜线绕1H的电感

楼主(2008-06-23):
自己做一个电磁铁--

请问要用铜线绕出1H的电感,需要多长的铜线?

是不是只和匝数有关?谢谢大侠赐教...

网友A:
1uH很小的拉,随便绕一点就够了……

不只与匝数有关,跟形状、体积、绕法、是否有铁芯等都有很大关系。

楼主:
电感

是1H啊
  不是1uH呢,呵呵

网友B:
1H的电感

呵呵

网友C:
先试绕

再测量确定

楼主:
电感

  就是用铜丝绕一个电磁铁。
  其电感值需要1H.
  貌似比较大啊,呵呵

网友A:
晕……老眼昏花了……怎么就看成1uH的了……

1H是比较大了,找个粗点的铁芯,然后绕……

先绕百把圈,然后用电感表测下,然后再按比例关系绕,最后再测一下。

网友D:
00就老眼昏花了??

楼主:
电感

 谢谢各位。按00的方法试试....

楼主:
请教圈圈

“先绕百把圈,然后用电感表测下,然后再按比例关系绕,最后再测一下。”

-------------------------------

我分别用空心线圈测了25圈,50圈,75圈,和100圈;

电感值测量分别为:0.04mH,0.11mH,0.24mH,0.42m;

这不成线性比例关系..是不是绕的圈数太少的原因?

 还是电感值与匝数之间有其他的关系?

网友E:
加个铁芯进去,增加电感量~~~

楼主:
加了铁心

加铁心以后,发现电感量达到不加铁心时 的6倍左右

但我现在想知道匝数和电感之间的关系

网友A:
大约跟圈数的平方成正比……

网友F:
还有线圈的内径和长度有关系

大致是跟内径成正比,长度反比

网友G:
下不了的,以前上传的文件全部丢失了

网友H:
过去算这个东西都查表的

 过去算这个东西都查表的

网友I:
如果工作频率不高,用变压器铁芯及骨架绕制

    计算方法在1980S出版的电子工程师手册、实用电工大全等书籍上有,1983年我就这么自制过,不过电感量没有那么大,做的是一只电视机用的帧厄流圈,我是在普通电源变压器的骨架上绕制的。
    另外,铁芯选择时还要考虑工作电流,否则一旦饱和,电感量就会大大下降,甚至未必是“电感”了,同样,线经也需要根据工作电流合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