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S D1Y”是何IC型号?

楼主(2008-06-23):
请问各位大侠:我现在在做一款射频卡项目,但板上一个标记为“WS D1Y”的器件,不知是何型号,该IC是5脚SOT-23封装,在板上用作DC-DC转换,且有一个可控电源端,请用过这款IC的各位大侠一定帮小弟,万分感谢!

楼主:
再请问:DC-DC的选型

请问大侠:用何种IC可以5V变成3.3V,因为是电池供电,所以一般的LDO可能不行,希望电源效率要高的。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