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下24C**的这句!

楼主(2007-04-10):
(无正文)

网友A:
为下次做准备,设为0也可以,但其它程序要改...

网友B:
为下次做读取做准备

网友C:
需要符合IIC总线规范,开漏方式

网友D:
平时让sda线上拉

楼主:
:)

开始读取数据之前SDA必须为1吗?

网友E:
用的哪种单片机?问题不在这个函数本身

在于和其他函数间的接口上。

楼主:
和ACK()函数接口的应该就一个读取字节函数了

因为连续读的时候才用到应答信号。
uchar ReceiveByte()
{
   uchar i;
   for(i=0;i<8;i++)
   {
      SCL=0;
      RByte=(RByte<<1)|SDA;
      SCL=1;
   }
   SCL=0;
   return(RByte);
}

楼主:
:)

顶起来,想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