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断 一个定时器可否通过相位控制四路小灯的亮度?!

楼主(2007-04-11):
各位大虾:
    好!
    小弟想通过相位控制对交流正弦波进行斩波从而得到不同的功率的方法控制 小灯的亮度,且 资源只有 一个中断(监测过零)、一个定时器(也可以两个),需要控制四路小灯的亮度,且调节一路小灯的亮度时其他路不能受影响,可否实现?

    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可否告知思路,如果能有参考程序,小弟感激不尽!!

     小弟Email:    pilieren@gmail.com

网友A:
可以,直接用PWM方式...

楼主:
必须用100hz的控制信号控制吗?

控制信号必须用100Hz的信号控制吗?原来用的是50Hz的控制信号,但是交流变压器的交流(?不知道是不是)噪音很大,难以接受。。。。。。
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啊?

网友B:
re

你说的问题不是很清楚,你说的控制信号50Hz指的什么,跟交流变压器什么关系?你说的相位控制指的又是什么?你做的是上百伏高压还是几伏的低压

网友A:
一个普通timer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最好说清楚完整

控制四路小灯的亮度,什么灯?如果是白炽灯,功率多大?有没有控制方式的要求?控制精度?楼主用什么型号单片机?
楼主说通过相位控制,想来是要用可控硅?

网友D:
精度要求不高(也做不高)控制十路都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问题基本解决了,awey 说得对,要求不高多少路都可以的!
是可控硅控制交流低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