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元件添加封装的问题!

楼主(2007-04-11):
  电路原理图做好了,现在要做PCB,在为元件添加封装时有些为难。因为每一个元件可能对应有多种FOOTPRINT,如果选用不好,装元件时可能大小不合适装不下。
  像一般的分立元件,如比100K SMT电阻/47UF的SMT电容,是不是每一个元件都对应的有不同大小的产品?
  是不是只要没有特别要求,这些元件的封装可以在库内任选,或是在PROTEL DXP 下用默认的封状就好了?

网友A:
建议你还是熟悉了元件的封装再做PCB吧

要做PCB你得了解元件封装,参数相同的元件封装有多种,你得知道要采用什么样的封装才能在图中画,要不然就是先画好再根据封装买元件,就会出现有的元件买不到或很贵,PCB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