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刷新程序

楼主(2007-04-11):
最近整电导信号发生器,该设备的电源开关和另一设备的电源开关紧挨着,当开开电导电源开关后,再开另一设备电源开关,电导的显示屏会出现白屏,内部程序运行正常,估计是电源干扰的问题,想在程序中加一液晶显示的刷新程序,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加,希望各位大侠提供一下关于液晶屏的刷新程序,在此谢谢了啊!!
  急需!!!

网友A:
你要把你用的什么类型的液晶屏告诉大家

这样,大家才能帮到你啊,什么驱动IC,接口等?

楼主:
不好意思,说得不全,现在补充一下,看还需要说明什么

我用的是lcd 128*64  KS0108 驱动  用PIC单片机
 #ifndef KS0108_CS1
#define KS0108_CS1            RE1   // Chip1 select
#endif

#ifndef KS0108_CS2
#define KS0108_CS2            RC2   // Chip2 select
#endif

#ifndef KS0108_DI                      //      ___________
#define KS0108_DI             RA3   // Data/Instruction
#endif

#ifndef KS0108_RW                      //      _____
#define KS0108_RW             RC5   // Read/Write
#endif

#ifndef KS0108_E
#define KS0108_E              RA4   // Enable
#endif

#ifndef KS0108_DATA
#define KS0108_DATA           PORTD   // data
#endif

#ifndef KS0108_TRIS
#define KS0108_TRIS           TRISD   // tris

楼主:
思路

我刚接触编程,大家也可以给我提供一下思路,当然有现成的程序最好
后天就要完成设备的安装
时间紧,任务重,我都熬了三个晚上了,呵呵

网友B:
如果你每次开关另一台开关电源都是一样,那加刷新程序有用吗?不可能每次去检测它开关吧。你最好用示波器看看开机瞬间LCD电源或控制口的波动,看看白屏后LCD内部RAM中数据是否确实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