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系列电磁兼容好过吗?

楼主(2008-06-23):
一个同事说STC的不是很好过。
我是用到手持的医疗产品上的。
电池供电

楼主:
没有人简单的回答下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手持低功耗设备使用stc不好吧,stc在低功耗上

应该不如msp这样的专门做低功耗的芯片

楼主:
电磁兼容方面呢?

多谢
看他的频率倒是很高,可以达到80MHZ

网友B:
还行,但未具体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