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负电源驱动继电器,目前是ULN2003

楼主(2008-06-24):
目前是ULN2003,+12V驱动继电器。由于电源负荷问题,现在希望能有-12V来给继电器供电。请教大家有什么办法。或者有某个芯片可以用。请大家帮个忙。先谢了!

网友A:
继电器没有所谓正负电源的吧?

只要线圈两端有一定电压电流就可以了!难道你的是固态的??

网友B:
ULN2003也行

ULN2003--9脚接-12V

楼主:
9脚接负12怎么能行呢?输入对他全是高电平。全通了

楼主:
难道我的表达有问题?

继电器是没正负。可是2003有啊,它只能正电源控制正电源。我要正电压控制负电源。没有想出一个合理的电路。用光偶有些太复杂了。

网友C:
思路问题

楼主:
说点有用的吧

网友D:
直接用光耦驱动就是了!

网友C:
只有用光耦是最简单的了,把负电源当正电源用即可

既地作为继电器的正电源;电源负接ULN2003的GND

当然,路数多的话最好还是做电源转换划算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