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仿8255!

楼主(2007-04-11):
  求教各位前辈.
  做好的一个键盘是用MCU接8255做的,键盘是五乘五的,口线用了八根.
   现在8255没了.如果把8255用51单片机代替,但不能在51单片机里烧程序,因为不想破坏原板的大局.那要怎么做呢?
  想得头都痛了,请各位大哥给开开窍.
  我觉得单片机本身无逻辑,不烧程序,它怎么也起不到8255的键扫功能啊.汽车没人开,能跑吗?|
   我觉只能是靠别的方法写程序进去.我的想法是把主单片机当作个外挂ROM,在PSEN的下降沿,往51里送机器码来执行一条指令操作,可行吗? 时序可以满足吗?
  有其他方法吗?代替的单片机本身不可以烧程序.
  我真的发疯了,怎么可能嘛?可公司的师傅说绝对可以办到.

网友A:
kao,吐血!

不烧程序的51是是废品一个,什么也做不了。
天大的笑话:单片机不烧程序那拿来做什么?单片机本来就是用来烧写程序的!
还是天大的笑话:“因为不想破坏原板的大局”——烧程序和原板的大局有什么关系?
“公司的师傅说绝对可以办到”是指51仿真8255可以办到吧?确实可以办到(写个程序就行),但51如果不烧程序的话就绝对办不到!

网友B:
晕,不写程序?

没程序别用单片机啊.
用单片机仿真8255? 可以吧

网友C:
你的师傅出的题, 不难啊

哈哈, 不要被师傅考倒啦!
提示一下, 你的思维可有点太局限8255啦, 盯着功能, 做个单片机程序就是啦

网友D:
楼上说的极是,用另一个单片机模拟8255啦,完全不动原有单

网友E:
提供非日产的82C55,有需求请按签名联系我

一般来说用CPLD设计的比较多,用MCU也是个方法,不错

楼主:
我也郁闷啊.单片机不烧程序怎么行呢?

我也郁闷啊.单片机不烧程序怎么行呢?
  本来我的做法就是用了另一个单片机仿的8255,程序都调完了,环境搭后,伟福也好使.
  可师傅的批阅是在原理图那个新加单片机上写了"无程序"三字,说程序都在主单片机上.而且说绝对可实现.我郁闷啊.
  单片机本身哪有逻辑啊.想不通.

网友D:
哈哈,楼主这回才讲清楚,原来是这个新加的单片机中不能

这样就有点难度了,但可以实现。

原理上需要把程序通过可能的通道(如UART、SPI等)灌到新加单片机的RAM中,再在RAM中执行这个灌进去的程序。

问题是如何启动通讯通道并接收灌进去的程序并运行它。这个要求可以实现,但需要这个新加的单片机有较多的信号与主单片机连接,可问题是如果主单片机上有这么多口线,还要另一个单片机做什么?烧钱呢?除非是做练习!

另一种很大的可能而且很可能是,师傅让你用一个新单片机模拟8255,而不执行键盘扫描的工作;键盘扫描仍有原来的单片机完成,即原单片机中的程序不动,只用一个新的单片机替换8255。“没有程序”的意思是“没有键盘扫描的程序”!!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但是我不明白,51单片机是哈佛结构,程序存储器的空间和数据存储器的空间是分离的.单片机上电后,是按PC指针的指示,在程序存储器的空间寻址,取操作数,执行的.那又RAM又如何可以跑程序呢?而且主单片机的I/O资源我只能用到八根.
  刚才又硬着头皮找了师傅.师傅说了,你找不到资料,肯定能实现.没办法,我还得憋啊.我估计这肯定是个不按套路出牌的东西.
  我是应届的学生,刚到公司实习,感觉大学学到东西少啊.但你出了学校就再也没有理由把没学过这个理由当借口.只要任务下来,就要硬着头皮去做.我还是个新人,请前辈们多多指教.
  喜欢这个痛苦并快乐着的职业.只是现在还在痛苦中......
  憋的直挠墙.

网友A:
有这样的师傅也痛苦

直接把要求说明白不就行了,何必故弄玄虚?

网友F:
双机通讯共用存储器

  可以试试将两片MCU的数据线接在一起,仿8255的MCU使用外部ROM。地线根据需要自己连。将仿8255的程序编译汇编好的BIN文件或HEX文件作为数据块,存储在主MCU的ROM或EEPROM中。设计好开机顺序和握手信号,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G:
很可能是你的理解错误,你最好是去问清楚你师傅的真是意

网友H:
将烧了程序的51上面的型号改为8255给你们师傅.

当然接口要与8255做得一样.

网友I:
让你动脑筋而已~~~~~~~~~

要是我做,大概是这样的步骤:

1)使用表贴的单片机

2)找一个万用板,带表贴封装,然后做成DIP40,再把晶振电容等焊接上去

3)把单片机的对应管脚的32个管脚连接到DIP40上,注意,只需要把4×8个管脚连接上;另外,RD、WR、INt0等这些关键的管脚要连接到正确的管脚上;

4)要研究8255的时序;8255的3个端口都是双向口,可以配置的;所以原来程序会对这些口进行操作;那么,单片机接收到这些时序的时候,要能对其做出反应;例如,读一个口的数据,那么,51单片机就要模拟这个时序,按照这个时序把数据返回~~~~~~~~~~~~~~

楼主:
Re:11楼: 双机通讯共用存储器

Re:11楼: 双机通讯共用存储器
我这么考虑过,但是只可用到八根口线.再加握手信号PSEN的话就多了啊.
五乘五键盘直接接才用十根.
意思我真没理解错,确实是只有主单片机有程序.
继续挠墙中......

网友F:
使用双口RAM

最简单的就是,主机将模拟8255的程序做数据,开机初始化后,将他写入一片双口RAM,双口RAM作为仿8255MCU的ROM用。写好数据后,主机发复位信号给仿真MCU,应该没什么问题。
复杂一点的就是,开发主机做烧录器用,使用电平转换芯片,将仿真程序直接写入仿真MCU,复位仿真MCU。就是开发主机程序比较麻烦。

网友D:
没有程序的单片机,就等于一个废物

单片机的程序可以放在片内,也可以放在片外,现在要求程序不能放在片内也不能放在片外,那就不要用单片机了。

楼主:
很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很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关键是师傅给我的原理图上主MCU的I/O资源只可用八根,既做数据总线有做地址总线分别接仿8255的两组I/O,地址线中间有373锁存.其实就是原来8255和单片机的接口.在这种条件的束缚下,我一直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
  也可能我想的太窄,各位老师有什么想法呢?

网友I:
该说的都说了,纸上谈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你把原理

也许还有人愿意指导你;

网友F:
人懒没的救了

你丫就是个懒鬼。

网友J:
可能有速度问题

模拟出来的器件速度慢些,我用AVR模拟过TLC1543,必须降低SPI访问的速度,要不然工作不正常,用51来模拟可能原来访问8255的速率不一定能行

网友K:
我想你可以使用ISP的方式

现在有很多机器确实是这么做的。板上有2个单片机,但其中一个在生产时没有程序,另一个用作主控,用来向第一个单片机传程序,这样做的目的是方便用户版本升级又不会造成程序泄露,因为在主控芯片中有部分程序。

网友A:
晕菜,尽搞一些没意义的事

要是真的8255没了,与其花力气去用51模拟8255还不如重新设计一个方案把8255干掉!

楼主:
被骂了.

这些天我已经竭尽所能来弄这个东西了.还是被骂,真是冤啊.
我也知道纸上谈兵是没用的.
可是实在是没什么想法.这就是给我的原理图,前辈看了再骂我.
你们说我怎么办?
愁死了.

网友G:
我也很想骂你,看你傻的可怜,算了...

楼主:
嗨.

你们说说,死任务,做不出来被枪毙.
按那原理图,我咋用SPI,我有啥招.

网友L:
俺是好人

好可怜,俺告诉你吧

8255只是扩展输出口和输入口的,你只要在外面用74HC245搭个总线方式的输入口读会KEY的输入,用74HC573搭个总线方式的输出口做KEY的扫描输出,这样就可以代替8255,程序不用动.
地址译码按8255的CS+口地址来.

你师傅也太那个点了......

网友M:
替你贴一下图

楼主:
没明白

正在研究好人大哥的指导.
我怎么感觉你是把8255抠下去了,也没用替代的51单片机,就是两路总线加锁存啊.
这样做就不符合要求了.
是让我按那个原理图做,用单片机替8255,但程序只在主单片机.

网友L:
不可能用51代替8255而不改程序.

怎么做都办不到.

对总线的连接,是MCU不能实现的.

网友L:
听俺的没错

又快又简单,估计你师傅也是这样想的,否则也不会提出不改程序的要求.
即使和你师傅要求的不一样,你这样做出来也比师傅要求的好很多倍.

网友E:
我建议你还是换个公司算了

有这样的师傅也是我等工程师的不幸
多说几句会死人啊
你的MCU没程序是不可能工作的

楼主:
RE:好人大哥

  他是让我在主单片机里编程实现51仿8255的功能.
  您的方法很好,我也希望这么做.何必废那么大的事实现一个键扫功能呢?
  可是,人家不这样想啊.

网友L:
一脚踹了你师傅

楼主:
知道我的痛苦了吧

  我厚着脸皮多次询问,确定就是在这个要求下做这个题目.这算公司的入职考核.做不出来会被毙的.
  出题的师傅说了,我也只是个想法,你查不到资料,肯定能实现.我说,我认为不可能实现,您能把能实现的理由说下吗?
  脸色略带不悦,我告诉你想法,你不成试验了吗?还让你做啥?
  好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我还能说啥?
  在这还被骂懒.
  我屈死了.

网友E:
同意楼上,建议到楼上公司学习:)

网友E:
如果是非要MCU内部没程序,那么就是把程序放到片外

但在主程序里用8个IO来控制实现,是绝对不可能的

楼主:
明白我有多痛苦了吧.
你们也认为不行吧.我一个新人,七月才毕业的应届生.我没办法跟人家硬强.
我说这不可能实现,人家说我能给你个不可能的题吗?你想去吧.
我怎么办,我都憋快两周了.
抱怨也没用,只有想法解决问题啊.
我可能水平不够,所以才请教个位前辈.
请前辈们支支招.

楼主:
那个师傅很厉害的.

网友G:
呵呵,那至少主CPU的程序能改吧?

也不能改那就走人吧,估计是你那师傅看你不顺眼...

楼主:
主程序可以动

  主程序是可以动的.
  要不他真就是看我不顺眼了.
  可能是我原来没说清楚.
  我一个新来的,也不讨人烦,不至于整我吧.

网友N:
看了这么久还是没看明白

楼主:
谢谢大家.

做个新人真难啊.
从新手到高手肯定会是个艰苦的过程.
趁还年轻,踏踏实实学习吧.
谢谢大家的帮忙.
我已经想开了,尽最大努力就是了.
做不出来,只能说明水平不够,那就多努力就是了.

网友O:
什么烂师傅 竟叫人干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网友M:
可能中间有误解吧

多和师傅沟通一下,不要程序的51是不可能的,既然不让用软件,索兴也不用硬件,我觉得可以不用什么51替代8255,用线直联,只不过是个键盘嘛,373输出锁住,然后再读,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K:
就用ISP吧

首先,8255与8031的引脚完全不同,板子是肯定要改的啦。
既然师傅说不能有 程序哪就不要程序吧。
键盘CPU采用STC系列芯片,它带ISP功能。
键盘扫描程序放在主板CPU上,主板和键盘板另加串口通讯和电源控制三根线。
机器上电时,主CPU向键盘CPU发握手指令,如发现无法握手,则认为键盘CPU中无程序,主板CPU通过ISP向键盘CPU写入程序;若可以握手,则认为程序已下载,正常执行程序即可

楼主:
也只能变通下做了.

我也觉得废这么大的劲只是实现个键扫,得不偿失.
不过师傅说确实能实现,不好弄.
当作个未解之密慢慢思考吧.
很有很多不会的东西,不能死抠这一个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P:
...

感觉你的板子多了个40脚的IC罢了。不写程序,这个IC也是多余的。

网友M:
同意楼上

网友Q(2007-12-15):
楼主太不厚道

无论怎样,师傅总得有个结果吧?亏得这么多人给你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