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个十六进制的字符串转换成十进制的数值?

楼主(2007-04-11):
比如:将"DF"转换成223

网友A:
这样的东西

网上找找呀, 很多啦

楼主:
各位兄弟:能不能来个C51的?!

网友B:
C51的就是做除法,这都不会设计?

网友C:
没想到还有别人不知道而我知道的问题

楼主: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不知道的事情多得呢!

你懂!帮我算式一下。

网友D:
嘿嘿,很好搞嘛……

打开WINDOWS,启动计算器,选择科技计算,点十六进制,输入DF,然后点十进制,恭喜你,你已经看到答案了----“223”

楼主:
呵呵!老兄,有这样的好事。

干脆我的项目找你编译好了,你帮我搞掂,只要给我HEX文件就行。

网友E:
呵呵

做个除法,再移位,最后相加就可以了,其实我们写程序的,很多东西都要现想现写的,平时多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