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模拟AD

楼主(2007-04-11):
单片机不带比较器。怎么用三个I/O口模拟AD?请知道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办法是有点

最常见的是 Σ-Δ 的办法, 不过, 既然单片机没有模拟比较器, 得外部增加一个模拟比较电流啦

网友B:
比较器是要的,ZLG网站上有例子...

楼主:
我有一个电路但不知道怎么分析

没用比较器,用的是义隆EM78P153。不知道怎么分析。

网友C:
好像见过

同时给3个I/O口清零,P61置1,同时计数,读P62,当P62由0变1时,记下计数值。再全部清零,P63置1,同时计数,读P62,当P62由0变1时,记下计数值。最后根据两个计数值算出RT1.

网友D:
成本够低

第一次看见,应该是通过电阻给电容充电。然后读高低电平,通过充或放电时间计算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