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求一款可以采集正负15V模拟电压的AD转换芯片】

楼主(2007-04-11):
网上查到有双极性的,不过不知道哪一个是最常用的、性价比比较好的,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谢谢。或者推荐一个采集方案。单片机打算采用C8051F,3.3V工作电压的,希望AD转换芯片采用SPI接口。

楼主:
有用过,帮忙推荐下,谢谢。

网友A:
有没必要再加AD?

C8051F系列很多都带AD,加个运放和几个电阻把15V转到Vref范围就行了。

楼主:
谢谢lyjian,能否给推荐一款运放?

网友A:
那要看你的要求

网友B(2010-05-05):
ADI,TI,MX都有

网友C:
ADI我见过这种双极性的,可以做到+-12V直接输入,15V的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