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有使用加密IC吗?哪款性价格比高?谢谢!

楼主(2008-06-24):
   用EEPROM做标识,别人可以整片copy。现在想用加密IC代替EEPROM,这样做也方便把程序目标代码交给加工厂,或方便卖方案而收取每台产品的版权费用。

   自己生产品产品,能否人为地限制产品使用时限?是否会涉及到法律问题。
   也可做软性处理,例:程序规定本产品有效期在2012年12月31日。现在生产的产品,大概用4年半。如果别人**的,明年生产,就少用一年,后年生产,又少用一年...... 自己生产,每年都编译一次,就可保证4~5年有效期。

   现在想采用:  MUC加密 + 加密IC + 使用时限

网友A:
俺喜欢弄一个少管脚的冷偏MCU做加密

只要对方**不了它,呵呵,就是可靠的……

一般的加密芯片都是AES、DES什么的,NND,解锁过程比较复杂,写程序的时候不爽……

网友B:
如果每个芯片里有一个唯一ID,你是不是可以用它来做加

如果每个芯片里有一个唯一ID,你可以用它来作加密了。

网友C:
这个思路不错,吸收一下~~~~~~~~~~

但是时间上好像有问题哦,要是5年之后,你的产品不是要重新下载程序了?

网友B:
怕程序被盗的一个方法。

当程序下载到芯片里后,程序和芯片唯一ID就和为一体了。如果程序被盗,下再到另外一个芯片里,但是芯片ID不一样,程序就运行不了。

网友D:
汇编数组为你实现梦想~~~

关注汽车人近况~~~

网友E:
以前看人讨论过

说的是在e2p中设置时间,比如每天减1.
是为了追欠款, 时间到了,没把款付清就不给新固件.

单片机里有唯一标识??

网友F:
冷门,可靠,无法解密MCU找我呀

我们的产品,冷门,可靠,无法解密,原厂也没有留后门,专业烧录器才可以烧写,一切都是为了保密.深圳已经有几家客户采用了我们的MCU加密,呵呵!

网友F:
唉,做工程的,忘了最重要的东西

我的性价比不是最高,也是非常之高了,呵呵,希望大家支持我!

网友A:
LS推的东西有C编译器了吗?

网友G:
好像有个讲程序加密留后门的被大家口诛笔伐……

现在“大虾”出来讨论“程序年限”却和气一团……

网友H:
硬掩模,要不

就用智能卡。

网友I:
永恒的话题

网友J(2008-07-24):
用加密单片机呗

DS5002,DS5250,MAXQ1103等,国内的解密行业一般很难搞的.

网友K(2009-12-30):
据统计,全球每三款软件就有一款被拷贝或盗版,使得正规厂家的正版系统销量锐减。面对形形色色的解密公司,封装和PCB布线的保护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而单纯的软件保护也无济于事,如E2PROM和MCU保护软件,由于E2PROM的易复制以及MCU的易读性,保护力度远远不能经受市场的考验。如果用硬件来保护软件,或软硬件相结合,就能加大盗版和**的难度。
    针对MCU加密易被**,防抄版嵌入式系统加密芯片 WS106内嵌了 1024位E2PROM,采用特殊算法、明文随机数产生、密钥OTP(一次性可编程)写入数据线自动熔断等多种保护措施。加密芯片WS106广泛适用于PMP、GPS、DVD、DVR、DVB等嵌入式应用系统。

1 WS106的特点
    ◆符合I2C总线标准;
    ◆支持2位I2C地址选择;
    ◆内置128位密钥解密算法,保密性能类似于3DES算法,且一次性烧录;
    ◆内置1 024位E2PROM;
    ◆采用随机数通信算法。

如有用得上请联系  淳涛  0755-29565356   13689553125  索取更详细资料szhrfct@126.com

网友L:
可使用 ATMEL 的加密芯片:AT88SC0104CA

www.sl.com.cn

网友M:
标记一下!

网友N:
把不用的一个脚搞断。腐蚀掉

网友O:
不用的脚搞断?具体是怎么样的啊?LS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P(2011-06-21):
如何选择真正有效的加密芯片

      凌科芯安公司凭借在嵌入式加密领域多年的经验积累,对于加密芯片的选择,我们提出了要从三个方面考虑:1、芯片平台 2、芯片操作系统安全性3、可行性加密方案。下面,将会逐一对3个方面进行阐述。

1、芯片平台的选择

我们都知道,目前嵌入式加密行业内,存在两大阵营,一个是传统的逻辑加密芯片,采用的IIC接口,其原理是EEPROM外围,加上硬件保护电路,内置某种算法;另外一个是采用智能卡芯片平台,充分利用智能卡芯片本身的高安全性,老抗击外部的各种攻击手段。逻辑加密芯片,本身的防护能力很弱,大多数的解密公司都可以轻松**,已经逐步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被证明最好的智能卡平台。为了提高智能卡芯片高安全性,需要选择的智能卡芯片具有国际安全认证委员会的EAL4+以上的芯片,否则安全性也难以达到要求。凌科芯安公司的LKT系列加密芯片,完全都符合这个要求,而其他公司采用智能卡芯片平台的加密芯片,却无法达到。

2、芯片操作系统的安全性

在我们确定智能卡芯片平台的前提下,需要考虑的是芯片操作系统的安全性,凌科芯安的LKCOS操作系统,经过了权威部门的严格检测,具有极高的安全性,不存在安全漏洞。而没有经过PBOC认证的加密芯片系统,是无法具有高安全性的。此外,凌科芯安的LKCOS,对芯片内部资源可以进行有效的管理,同时对底层接口的防护,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防护,保证盗版商无法从芯片操作系统来攻击或**。这一点非常重要, 其他采用智能卡芯片平台的加密芯片供应商,只是提供了算法下载的接口,对芯片资源管理和接口的底层防护,几乎没有做任何的处理,那么,盗版商是可以作为漏洞进行攻击的。凌科芯安研发团队,在仔细对比了同类产品后,得出了上述结论。

3、加密方案的选择

传统的加密芯片,都是采用算法认证的方案,他们所鼓吹的是加密算法如何复杂,如何难以**,却没有考虑到算法认证方案本身存在极大的安全漏洞。我们清楚的知道,单片机是一个不安全的载体,可以说对盗版商来讲,是完全透明的也不为过,做算法认证,势必要在单片机内部提前写入密钥或密码,每次认证后给单片机一个判断标志,作为单片机执行的一个判断依据,那么盗版商就可以轻松的抓住这一点进行攻击,模拟给出单片机一个信号,轻松绕过加密芯片,从而达到**的目的。如果说,要**芯片内部数据,那么通过传统的剖片、紫外光、调试端口、能量分析等多种手段,都可以**。
采用智能卡芯片平台的加密芯片,本身就可以有效防护这些攻击手段,将MCU中的部分代码或算法植入到加密芯片内部,在加密芯片内部来执行这些程序,使得加密芯片内部的程序代码成为整个MCU程序的一部分,从而可以达到加密的目的,因为MCU内部的程序不完整,即便被盗版了,由于缺少关键代码,也无法进行复制,那么选择什么样的代码或程序,放入到加密芯片内部,就是考验MCU编程者的功力了,尽可能的多植入程序,尽可能的增加算法的强度,就可以有效防止被破译的可能。所以LKT4200 32位的智能卡芯片平台,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在芯片内部做浮点运算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建议,选择加密芯片,首选智能卡芯片平台,更要选择32位的智能卡芯片平台。

网友P:
有时间可以联系我们公司,发你些资料看看,在试用一下我们的产品。凌科芯安科技

网友Q:
全球无数公司都曾有过产品被盗版的经历,并由此蒙受了巨大损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许多小公司纷纷企图凭借盗版更快地挤进市场,而仅依靠规章制度及反盗版运动根本无法杜绝此类行为。为了保护原创公司的知识产权,版权保护技术成为近来大家关注的重点。

在电子行业,由于整个媒体产业的扩展,有关其的内容和数据保护一直都得到了高度关注;而硬件系统由于开发成本巨大,对其进行保护更是该行业的重点。对固件、产品开发核心技术的保护固然重要,而对封装和PCB布线等可见部分的保护也不容忽视。多数公司一般习惯于使用采纳了安全芯片和算法的版权保护系统。

- 与众不同的技术

传统的版权保护方法是从同一晶圆上得到相同的IC,再将不同代码输入内置EPROM中,然后提供给不同公司。虽然采用EPROM方法各家公司可随意写进自己想要的代码,但面对版权保护IC自身也可能被复制这一难题,它束手无策。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提供给不同公司的芯片具有相同的逻辑。我们采用的是类似ASIC的方法,这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从根本上杜绝了翻版的可能性。在同一晶圆上,我们为不同公司采用不同算法制造IC。这样,一旦版权保护IC投放市场,就不可能通过原有方法对其进行仿冒和篡改。

- 我们公司版权保护IC ALPU-M

算法许可单元(ALPU)是我们公司用于系统版权保护的产品,这是一款采用随机变量交换系统的认证芯片,在SOT-23F这样一个小封装内整合了1万多个逻辑门。ALPU与系统CPU以密码方式通信,CPU在诸如系统启动等关键场合检测ALPU。所以,即使盗版系统复制了PCB、内核甚至存储器中的固件,但若缺少ALPU芯片,该系统仍然无法工作。另外,由于我们对ALPU产品采用了百密无疏的单线直销渠道,所以盗版系统根本四轴飞行器可乘。

- 监管过量制造

除了用于防止固件被复制,我们的版权保护IC还能监控过量制造或用来收取版税。例如,一家机顶盒公司在某海外OEM那里定制了10万台设备,但这家OEM却生产了100万台,除交付10万台后,剩下的90万台就自己出售。由于OEM身处异邦,即使机顶盒公司想起诉,也必须面对鞭长莫及的不利因素。设想如果机顶盒或手机方案的原创公司采用了ALPU技术的话,就可以利用该技术向使用其方案的独立制造公司收取版税。而在ALPU问世之前,方案公司很难掌控制造公司的不法行为,如隐瞒产量或向第三方泄露数据等。现在,通过控制ALPU的配给数量,就能轻松控制生产数量。

我们的加密芯片已经数百家公司已经用了4年。目前该公司可提供的产品根据管脚数和使用用途。由于要按用户要求生成差异化产品,所以其最小定货量是3万片。ALPU加密芯片交货周期有库存的话10天内,没有库存的情况下定做的话约4周。所以ALPU产品可立即投入使用,它适用于许多内置CPU的产品如手机,机顶盒,GPS,PMP,MP4,数码相机和DVR等。

中国区代理商
DCT GLOBAL LIMITED梦成真环球有限公司
雷文聪(Mars Lei)
DCT GLOBAL LIMITED.

Tel: +86-755-8830-8407     Fax: +86-755-8204-7471
Mobile: +86-132-6672-6119
Email: mars@dct-global.com

网友R:
把不用的一个脚搞断。腐蚀掉
引用 网友N:

IC 的外壳~~~还不是一样能腐蚀掉

~~~抓子又露出来了~~~~

我还想过更无聊的 ,直接割少一部分IC。。。。

网友S(2015-01-04):
我们有一个带内置EPROM的加密IC,而且是128位的,根本无法**,详细资料请联系汤晓平:13048993339

网友T(2016-10-12):
用过DS2401,内含一个工厂刻入的64位ROM,其中包括:48位唯一序列码、8位CRC校验码和8位家族码(01h)。

网友U:
恒泰瑞dx81 dx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