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可控硅

楼主(2008-06-25):
(无正文)

网友A:
个人意见

   我认为单片机不能直接接到可控硅,要经过一些电路才接到CPU上去控制可控硅,我就有这种电路,不过关系到公司,不能发上来,只好你自己去找了,或问一下别人有没这样的电路。

网友B:
re

你用了几路pwm,如果一路的话,复位可能是电路设计的问题,要不没有道理。

如果用了2路,那么可能是干扰的问题。尤其要主要复位芯片哪里

网友C:
用个电阻隔开也可以

用个电路隔开MCU IO和SCR的控制脚就行了,实在想省钱,用个电阻隔开也可以,不过要用可控硅的触发电流算电阻的阻值。

网友D:
建议看看全自动洗衣机控制电路

一般都是单片机+可控硅做控制

网友E:
2路PWM

我用的是两路PWM,复位端没有使用直接连+5V

网友F:
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的电路不是什么深的技术

要注意几点:1:可控硅的死角。
            2:如果不需要控制导通解的话,随便找个光耦就行了。
            3:如果要控制导能角,用3202IC来控制,起到隔离又方便控制(此IC是专用在可控硅制上,很好)。
            4:成本要求的话,单片机和你控制电源共地,注意PCB板隔离,单片机脚通过一个电阻和三极管去控制可控硅,未偿不可(这样做可以的,只是单片机这部分带电,生产和维修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