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 AT25FS040 怎么和 at89c52 相连啊

楼主(2007-04-12):
求助:
见附件

这一个 AT25FS040 ,是带 SPI 接口的 flash
是 8 个引脚的,现在我用 AT89C52 来控制它。

请教
问题1:
AT25FS040 的各个脚应该接到什么地方呢?
我这样接对吗?

一:
/CS 我随便接 AT89C52 的哪个 I/O 口都可以,是吗 ?

二:
SO 我应该接 AT89C52 的哪个脚呢?

三:
/WP 我应该接 AT89C52 的哪个脚呢?

四:
/HOLD 应该接高电平,是吗?和 VCC 接在一起可以吗?

五:
SCK 我应该接 AT89C52 的哪个脚呢?

六:
SI 我应该接 AT89C52 的哪个脚呢?

谢谢!

网友A:
只要是I/O口都可以接.

楼主:
谢谢!

SO,WP,HOLD,SCK ,SI
这几个引脚他们的功能分别是什么?
谢谢!

网友B:
SO ; 串行数据输出

WP ; 写保护
HOLD ; CPU暂时中断对AT25FS040的操作
SCK ; 时钟
SI ; 串行数据输入

网友C(2015-03-04):
没有用过,AT89C52这个单片机。不过这个单片机本身好像不带SPI通讯接口。
如果想要AT89C52这个单片机和AT25FS040 FLASH通讯的话,就必须要用到“模拟SPI”这个功能,其实很简单。
必须要用到的几个引脚 片选脚(CS,低电平有效),时钟信号线(SK),数据输入引脚(SI),数据输出引脚(SO)。当然其他的电源引脚是必须的。其余两个脚,根据数据手册自行连接,直接连接在单片机I/O口上也是可以的,到时候直接对这个I/O的电平进行控制即可。
最重要的就是根据时序写程序!时序图在数据手册里面都是有的,建议多看看。
有问题可以交流、切磋。QQ:1545185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