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死!!

楼主(2007-04-12):
最近遇到了AT89C51假死的现象,不知道如何解决,望高手赐教!现象如下:程序运行正常,但是回偶然出现“死机”的现象。键盘操作无响应,键盘是通过中断处理的。串口不能接收数据,但是很奇怪的是上位机却能接受到AT89C51发送出来的数据。从这一点来讲,单片机应该没有死机,但是为什么却不响应中断呢?外如果中断总开关关闭了(EA=0)的时候AT89C51还能往外送数据?部使用了看门狗。

网友A:
估计软件逻辑出了问题,建议调通每个模块

网友B:
RE:

"外如果中断总开关关闭了(EA=0)的时候AT89C51还能往外送数据?"
这看你采取什么方式发数据了,如果不采用中断,照样可以发出去

网友C:
中断里头一定要做好现场保护

DPTR 等都要入栈

网友D:
假死与真死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请看我在另一个帖子里31楼的发言。

网友E:
死机就是程序进入死循环了...

网友D:
6楼只是指出软件意义上的死机

楼主:
修改结果

根据大家的发言,我修改了一下我的程序。现在似乎是好了,正在测试中。
我估计应该是我的串口中断出了问题,定义如下: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我用了工作寄存器1,但是在串口中断程序里又有一个return;会不会是在返回值的时候出错了?我现在是把using 1给去掉了。系统似乎很正常,会是这个原因吗?

楼主:
再来

软件逻辑怎么理解?怎么样才能做到逻辑合理?

网友B:
中断中不用return

网友F:
中断函数没有返回值

网友E:
中断中可以用return,只是不能返回任何值...

网友G:
软件问题

把多余的东西慢慢注释掉,一步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