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编程:keil中怎么取浮点数得整数和小数部分

楼主(2007-04-12):
#include<reg51.h>
#include<math.h>
#include<absacc.h>
#include<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main( )
{
float  i;
uint   j;
float  k;
uint   k1;

i=100.789;

j=i;
k=i-j;
k1=(k*10)/10;

printf("j=%d ",j);
printf("k1=%d ",k1);
}
在哪里查看j和k1的值,就是浮点数的整数和小数部分,上面的方法对嘛?
小弟不才 ,高手指教!

网友A:
sprintf比较适合,代码很大.

楼主:
djc001

2楼: sprintf比较适合,代码很大.

请问我上面的算法对嘛?

我自己的思路就是如何把一个转化得到的浮点数用数码管显示出来?

网友B:
应该这样吧

k1=(k*10)/10;这有问题哦。应该是k1=(k*10)/1;但这也只能取一位小数。就看你要精确到小数点后多少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5楼: 应该这样吧

k1=(k*10)/10;这有问题哦。应该是k1=(k*10)/1;但这也只能取一位小数。就看你要精确到小数点后多少位了。

我想取到小数点后面的两位
谢谢
怎么做
大侠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C:
看看

C51有专门的库文件MATH.H,  里面有个函数
它是这样定义的extern float modf(float x, float *ip);
调用它之后,整数部分被放入*ip, 小数部分作为返回值。

网友:
我认为

把这个浮点数直接赋给一个整型数,就得到了它的整数部分。

这个浮点数减掉它的整数部分,就得到它的小数部分,
如果要把小数部分转换为整数,取小数点后两位,则小数部分*100,再赋给一个整型数。

网友D:
最好用math库

网友E:
对用math.h我强烈支持!!!

   因为这类库函数相当可靠!它们都是经过实践来证明了的!!!
   虽然自己写的也没错,但是没经过时间的验证哈!我推荐能用库函数就用库,那样省时又省力!!!呵呵

楼主:
大家看看

 谢谢 大家,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啊
#include<reg51.h>
#include<math.h>
#include<absacc.h>
#include<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xtern float modf(float x, float *ip)
main( )
{
float  i;
float  *n;
float  k;
uint   k1;

i=100.789;

k=modf(100.789,n); //这句写成k=modf(100.789) 对吗?
k1=*n;
}

执行完上面的程序之后,k=0.789;k1=100  还是直接取出里面的数字k=789;k1=100  有什么不对,请赐教

网友F:
寻找电脑圈圈帮忙啊!!!

使用串行12位ADC芯片采集信号(光信号),如何使用读取ADC的变量值,在LCD上显示出它的功率大小。功率的单位有dbm,mw,uw,nw.及DB,特别是小数部分的显示是如何整出来的?比如我的功率是4.096W,或36.3dbm,或0.0098 nw像这样的数据在LCD上是如何显示出来的?因为是串行12位ADC,所以有可能高4位是整数部分,低8位是小数部分.或者高8位是整数部分,低4位是小数部分,这种情况如何判断?

楼主:
大家进来看看啊

网友G:
试一试这个

#include <limits.h>
#define PRECISION 4 //精度

char float_format(double db_data,long *part_a,long*part_b)
{
  double double_data = db_data;//临时变量
  if(double_data > LONG_MAX) //上溢
    return(1);
  if(double_data < LONG_MIN) //下溢
    return(-1);

  if(db_data<0)//取绝对值
    double_data =-db_data;

  //4舍5入
 #if PRECISION==1 //1位精度
  double_data += 0.05;
 #elif PRECISION==2  //2位精度
  double_data += 0.005;
 #elif PRECISION==3  //3位精度
  double_data += 0.0005;
 #elif PRECISION==4//4位精度
  double_data += 0.00005;
 #else //可以顺延增加精度位数
  #error The precision bit overflower
 #endif

  *part_a = (long)double_data; //整数部分
  double_data -= *part_a;//小数部分
  if(db_data < 0)    //整数部分恢复原始正负符号
    *part_a = - *part_a;

  //小数部分取整
 #if PRECISION==1 //1位精度
  double_data *= 10;
 #elif PRECISION==2  //2位精度
  double_data *= 100;
 #elif PRECISION==3  //3位精度
  double_data *= 1000;
 #elif PRECISION==4//4位精度
  double_data *= 10000;
 #else //可以顺延增加精度位数
  #error The precision bit overflower
 #endif

  *part_b = (long)double_data; //取小数部分

  return(0);
}

//一下为测试程序
#include <stdlib.h>
void test()
{
  long part_a,part_b;
  double input;

  while(1)
  {
    //随机数生成 输入数据
    input = rand();
    input *= rand();
    input /= rand();
    if(rand()%2==0)
      input = -input;
    float_format(input,&part_a,&part_b);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