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门电路接口出现的怪现象,请帮忙

楼主(2007-04-12):
单片机是W78E516,P2.7接一逻辑与非门输入(做反相器用),用的是DM74H01(输出已接10K上拉).出现的问题是:当P2.7输入低电平时,DM74H01输出为高--正常;当P2.7输入高电平时,输出还为高,此时我量P2.7电平电压大概在1.33V左右.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哪位能从电路上分析一下.多谢!(同时,电路中还有用74HC10作反相器使用的情况并没有这个问题).下图为DM74H01内部电路.

网友A:
加一个上拉电阻试一试(按理不会只有1.33伏)

网友B:
看看

1、与非门供电电压多少?
2、输出管脚接上拉电阻

楼主:
谢谢两位

与非门供电为5V;输出管教已经加了上拉.如果不插上与非门芯片直接量,输出高的时候电平电压大概近5V.插上与非门芯片量则变为1.33V左右了.试过在输入端P2.7接10K下拉,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C:
把10K电阻减小

把10K电阻减小,似乎是输入电流太小了.可以尝试最低用1K。

网友D:
应该是由于最左边的一个三极管导通

而这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为1.2V左右,电流从这个三极管的基极流过集电极,从而三极管导通,这时三极管的发射极电压为1.3V左右。三极管的E和C倒过来用时,饱和压降很小。

网友E:
接地问题

你丫十有**都是门点路没有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