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下面这个图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4-13):
原文
15. 端口输入/输出
数字和模拟资源可以通过40个I/O引脚(C8051F340/1/4/5)或25个I/O引脚(C8051F342/3/6/7)使用。端口引脚组织如图15.1
所示。每个端口引脚都可以被定义为通用I/O(GPIO)或模拟输入。P0.0 ~ P3.7可以被分配给内部数字资源,如图15.3所示。
设计者完全控制数字功能的引脚分配,只受I/O引脚数的限制。这种资源分配的灵活性是通过使用优先权交叉开关译码器实现
的。注意,不论交叉开关的设置如何,端口I/O引脚的状态总是可以被读到相应的端口锁存器。
交叉开关根据优先权译码表(图15.3和图15.4)为所选择的内部数字资源分配I/O引脚。寄存器XBR0、XBR1和XBR2(见SFR定义
15.1、SFR定义15.2和SFR定义15.3)用于选择内部数字功能。
所有端口I/O都耐5V电压(参见图15.2的端口I/O单元电路)。端口I/O单元可以被配置为漏极开路或推挽方式(在端口输出方
式寄存器PnMDOUT中设置,n = 0,1,2,3,4)。表15.1给出了端口I/O的电气特性。

15.1 优先权交叉开关译码器
优先权交叉开关译码器(图15.3)为每个I/O功能分配优先权,从优先权最高的UART0开始。当一个数字资源被选择时,尚未分
配的端口引脚中的最低位被分配给该资源(UART0总是使用引脚4和5)。如果一个端口引脚已经被分配,则交叉开关在为下一
个被选择的资源分配引脚时将跳过该引脚。此外,交叉开关还将跳过在PnSKIP寄存器中被置‘1’的那些位所对应的引脚。
PnSKIP寄存器允许软件跳过那些被用作模拟输入、特定功能或GPIO的引脚。
注意:如果一个端口引脚被一个外设使用而不经过交叉开关,则该引脚在PnSKIP寄存器中的对应位应被置‘1’。这种情况适
用于VREF信号、外部振荡器引脚(XTAL1、XTAL2)、ADC的外部转换启动信号(CNVSTR)、EMIF控制信号和任何被选择为ADC或
比较器输入的引脚。PnSKIP寄存器也可以用于跳过被用作GPIO的引脚。交叉开关跳过那些所选择的引脚(如同这些引脚已经被
交叉开关分配),移向下一个未被分配的引脚。图15.3示出没有引脚被跳过的优先权交叉开关译码表;图15.4给出了P0.2和
P0.3被跳过情况下(P0SKIP = 0x0C)的交叉开关优先权译码表。

请教:
请帮我看看下面这个图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图 15.3)
那些紫色的方块表示的什么什么?
根据什么的来的

谢谢!

网友A:
上面不是写得很清楚了吗?

1、紫色表示可分配给外设的端口引脚呀。
2、就是根据这个“优先权交叉开关译码器”呗。

楼主:
谢谢 大哥,还是不明白,是不是这样啊?

谢谢 大哥,还是不明白,是不是这样啊?
如:
MISO , P0.1 是对应紫色
SCL  ,P0.1 是对应紫色

是表明 P0.1 这个管脚,即可以分配给 MISO,也可以分配给 SCL ,是吗?
那到底分给谁呢?

左边的 PIN I/O 这一列,列出的是管脚,还是寄存器?
如:
TX0,RX0,SCK,MISO,MOSI,NSS,SDA,SCL,CPO,CPOA,CP1,CP1A,
SYSCLK,CEX0,CEX1,CEX2,CEX3,CEX4,EC1,T0,T1,TX1,RX1

这些是什么啊?

谢谢大哥!

网友A:
优先权交叉开关译码器

P0.1 这个管脚,即可以分配给 MISO,也可以分配给 SCL ,但如果已经分配给了MISO,就不能再分配给SCL了,只有P0.1没有分配给MISO时,SCL才能分配到这个引脚(就是所谓的“优先权交叉开关译码器”)。

下面列出的是这些外围功能的内部端点,优先权交叉开关就是设置需不需要把这些内部端点引出到一个引脚上(某个IO口上)。
如:
TX0,RX0,SCK,MISO,MOSI,NSS,SDA,SCL,CPO,CPOA,CP1,CP1A,
SYSCLK,CEX0,CEX1,CEX2,CEX3,CEX4,EC1,T0,T1,TX1,RX1

楼主:
真太感谢大哥了!

下面列出的是这些外围功能的内部端点,优先权交叉开关就是设置需不需要把这些内部端点引出到一个引脚上

大哥 内部顶点 ,是不是就是寄存器的意思啊?

再次感谢!

网友B:
用配置向导,一目了然...

楼主:
如果不分配的话,是不是做普通的 I/O 用?谢谢!

谢谢!
如果 P0.1 我不分配出去的话,
我这个脚可以做普通的 I/O 来使用,是吗?

网友A:
不分配出去的脚可以做普通的I/O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