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2 如何设置显示行号

楼主(2007-04-13):
keil uv2 文本编辑窗口中如何设置显示行号

网友A:
UV2不行,UV3可以...

楼主:
哈哈

哈哈,我在KEIL UV2上找了半天,好像是不行。看看有没有高手发现

网友B:
不就显示在下面么?

就在窗口最下面的状态栏,倒数第六个小窗口就是了,写着L:XXX,C:XXX

网友C:
在“EDIT”的“Configuration”的“Editor”中把“Show Line Numbers”钩上行号不就出来了!!!

网友B:
估计楼上说的是UV3........

网友D:
...........

把asm文件添加进去不就行了吗?

很久没用keil了

网友E:
uv2 升级到 uv3 就可以显示,uv2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