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电脑圈圈帮忙啊.

楼主(2007-04-13):
使用串行12位ADC芯片采集信号(光信号),如何使用读取ADC的变量值,在LCD上显示出它的功率大小。功率的单位有dbm,mw,uw,nw.及DB,特别是小数部分的显示是如何整出来的?比如我的功率是4.096W,或36.3dbm,或0.0098 nw像这样的数据在LCD上是如何显示出来的?因为是串行12位ADC,所以有可能高4位是整数部分,低8位是小数部分.或者高8位是整数部分,低4位是小数部分,这种情况如何判断?

网友A:
你这样问谁都没有用,基本的问题还没弄清楚

ADC转换出来的值,你应该知道与实际的值怎么对应(采用什么样的函数计算或查表),该选什么单位,哪部分是整数,哪部分是小数你也应该知道的,如何判断就是大于什么值整数部分大于1,这些你自己不知道,别人更不知道,不想说了,你还是好好看书吧

网友B:
先要知道ADC的值对应要显示数的关系,

然后将ADC的值按照这个关系计算出来,显示就可以了。为了避免浮点运算,通常都是扩大很多倍,用整数来计算,然后在合适的地方插入一个小数点。

网友C:
AD转出来的就是一个12位的二进制整数,不会有什么小数的。小数部分是算出来的。比如:如果满量程为1W,则1LSB=1/4096=W,如果AD转出来的值是0X700,则对应功率=1792/4096W=0.4375W。
至于不同的单位及怎么显示,那肯定要经过软件转换才行的。

楼主:
多谢,多谢你们了!

原来AD转出来的就是一个12位的二进制整数,不会有什么小数的。
但是网上很多资料都说什么高8位为整数,低4位为小数。或者高4位为整数,低8位为小数。以及如何用LOG对数计算。说得我一头雾水。
还有说要把基准电压(5V)乘入进去。到底该如何列算式?
比如:如果满量程为1W,则1LSB=1/4096=W,如果AD转出来的值是0X700,则对应功率=1792/4096W=0.4375W。

上面的式子是如何知道AD出来的值是0X700的?

网友D:
感觉你看错了资料。。。

但是网上很多资料都说什么高8位为整数,低4位为小数。或者高4位为整数,低8位为小数。以及如何用LOG对数计算。说得我一头雾水。
还有说要把基准电压(5V)乘入进去。到底该如何列算式?

网友C:
没看到是写着“如果AD转出来的值是0X700”吗?

AD出来的值是多少直接读AD就行了。

网友E:
LZ先把A/D的原理看看明白,就知道怎么个转换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