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汇编语言可不可以对常量定义呀

楼主(2007-04-13):
如题
比如:把20H定义为"temp"(不能用EQU),以后不管怎么用TEMP时都不能影响20H寄存器内部的数据.这样可以吗?

网友A:
晕,不用equ ??#20h?

楼主:
老大

我是说对常量定义不是对寄存器定义呀

网友B:
KEIL51的汇编甚至可以用C宏定义

KEIL51的汇编甚至可以用C宏定义
#define TEMP 20H

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你到底要问什么...

网友C:
晕,当常量还是寄存器是操作指令定的

如:temp    EQU    20H

    mov   A,#temp   ;temp为常量
    mov   A,temp    ;temp为20H RAM

网友D:
这有什么意义?你自己别往里面写数据就行了。

网友A:
实在搞不清楼主到底要干什么,还不准用equ 。

网友E:
没办法,但是用EQU可以定义

temp    EQU    #20H

网友F:
5楼的说法是对的

网友G:
这样?

 ORG 0020H
TEMP:

网友H:
这样就是在程序存储器的20H写个20H的数据。建议多看点书

网友:
就是equ啊

就是equ啊

网友I:
回去翻翻书把,不要来这里叫,

网友G:
大家连lz的意思都不明白,就在这里争论,恐怕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