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一个红外发射电路

楼主(2007-04-13):
用单片机模拟红外遥控,用定时器产生38k载波,一个io口送数据
自己用两个三极管搭的电路不行。
请给个简单电路,谢谢。(不用74芯片)

网友A:
用一个NPN(9013)基极接100 OHM 到IO,C极接红外管到VCC,E接GND,就可以了 。

网友B:
还是要个电阻吧

5ohm的就行

楼主:
一个?就是数据和38k用同一个引脚了?

如果我用两个引脚呢?一个定时器,一个数据/

网友C:
一个脚的就如上面几位说的就行

两个脚的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尤其是用一个引脚做定时器,我更不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用与门的话就得一片74,十多个脚了,有三极管方案不?

楼主:
我搭的不行,谁可以给我个,谢谢。

网友D:
这个应该好做吧

你知道原理应该好做呀,用一个I/O口去控制三极管,三极管连红外发射管,I/O脚电平变换频率就是红外发射的频率呀.三极管和I/O脚之间要加一个电阻,红外管和高电平之间也要加个电阻.

网友E:
个人见解

如果单片机是是开漏输出方式,两个管脚直接连起来,加个上拉电阻就可以驱动二极管了

网友E: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驱动三极管

网友F:
看看这个TTL与非门内部电路,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网友F:
你7楼的图下管加个上拉,把LED和限流电阻放到两个三极管中

网友F:
但最好的方法是内部运算后用一个脚输出调制好的载波

楼主:
自己做实验,所以想外留载波输入

可以自己输入载波,比如用有源晶振分频后做载波,谢谢各位热心人

网友G(2014-10-1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
我用一个8050或8550就可以了,你用两个三极管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