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12232程序没有显示?

楼主(2007-04-13):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E1 P1_4        //块1  左边
#define E2 P1_5    //块2  右边
#define RW P1_6
#define A0 P1_7     //A0为1时是数据,0时为指令数据
#define DATA P0     //数据
*/

sbit A0=P2^5;
//sbit RW=P1^6;
sbit E1=P2^4;
sbit E2=P2^7;

/*
sbit A0 = 0xb3;
sbit E2    = 0xb4;
sbit E1    = 0xb5;
//sbit RW=P1^6;
*/
#define DATA P0     //数据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t1[];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t2[];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t3[];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t4[];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t5[];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t6[];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t7[];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tc[];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01[];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8[];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7[];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6[];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5[];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4[];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3[];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2[];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1[];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12[];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03[];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02[];

//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k=200;
    while(i>0)
    {
        i--;
    }
    while(k>1)k--;
}

//左页
//发送数据
void    OUTMD(unsigned char i)
{

    E1=1;

    //delay(5);

    A0=1;    //写数据
    //delay(10);
    DATA=i;
    //delay(5);
    E1=0;

}
//左页
//发送命令
void    OUTMI(unsigned char i)
{

    E1=1;

    //delay(5);
    A0=0;    //写指令
    //delay(10);
    DATA=i;
    //delay(5);
    E1=0;

}
//右页
//发送数据
void    OUTSD(unsigned char i)
{

    E2=1;

    //delay(5);

    A0=1;    //写数据
    //delay(10);
    DATA=i;
    //delay(5);
    E2=0;

}
//右页
//发送命令
void    OUTSI(unsigned char i)
{

    E2=1;

    //delay(5);

    A0=0;    //写指令
    //delay(10);
    DATA=i;
    //delay(5);
    E2=0;

}

//初始化
void    lcdini(void)
{
    //RW=0;
    E1=0;
    E2=0;
    OUTMI(0XE2);
    OUTSI(0XE2);//复位

    //OUTMI(0XAE);
    //OUTSI(0XAE);//POWER SAVE
    //OUTSI(0XB8);
    //OUTMI(0XB8);

    OUTMI(0XA0);
    OUTSI(0XA0);//时钟线输出

    OUTMI(0XA4);
    OUTSI(0XA4);//动态驱动

    OUTMI(0XA9);
    OUTSI(0XA9);//1/32占空比

    OUTMI(0XEE);
    OUTSI(0XEE);//写模式

    OUTMI(0X00);
    OUTMI(0XC0);
    OUTSI(0X00);
    OUTSI(0XC0);

    OUTMI(0XAF);
    OUTSI(0XAF);
    delay(10);

}
/*
函数说明:同时设置主从显示页为0-3页。(内函数,私有,用户不直接调用)
------------------------------------------------------------------------
*/
void SetPage(uchar page0,uchar page1)
{
OUTMI(0xB8|page1);OUTSI(0xB8|page0);
}

/*
--------------------------------------------------------------------------------
函数说明:同时设置主从列地址为0-121。(内函数,私有,用户不直接调用)
--------------------------------------------------------------------------------
*/
void SetAddress(uchar address0,uchar address1)
{
OUTMI(address1);OUTSI(address0);
}

void PutCharR(uchar ch)
{
OUTSD(ch);
}

void PutCharL(uchar ch)
{
OUTMD(ch);

void DrawBmp(bit layer,uchar width,uchar *bmp)
{
uchar x,address,i=0;     //address表示显存的物理地址
uchar page=0;    //page表示上下两页
bit window=0;  //window表示左右两页
//putcharR    //右边
//putcharL    //左边

for (x=width;x>1;x--)
{
if (i>60) {window=1;address=i%61;}
else address=i;

if(layer==0)    //显示一行八个字
    {
    SetPage(0,0);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bmp);
    else    PutCharL(bmp);
    SetPage(1,1);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bmp[i+width]);
    else    PutCharL(bmp[i+width]);
    }
else
    {    //显示第二行八个汉字
    SetPage(2,2);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bmp);
    else    PutCharL(bmp);
    SetPage(3,3);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bmp[i+width]);
    else    PutCharL(bmp[i+width]);
    }
    i++;

}
}

void clrscr(void)
{
uchar i;
uchar page;
for (page=0;page<4;page++)
{
SetPage(page,page);
SetAddress(0,0);
for (i=0;i<61;i++){PutCharR(0);PutCharL(0);}
}

void DrawBmp1(uint x_add, uchar width,uchar *bmp)
{
uchar x,address,i=0;     //address表示显存的物理地址
uchar page=0;    //page表示上下两页
bit window=0;  //window表示左右两页
//putcharR    //右边
//putcharL    //左边
for (x=width;x>1;x--)
{
if (x_add>60) {window=1;address=x_add%61;}
else address=x_add;

    SetPage(0,0);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bmp);
    else    PutCharL(bmp);
    SetPage(1,1);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bmp[i+width]);
    else    PutCharL(bmp[i+width]);

    SetPage(2,2);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bmp[i+width+width]);
    else    PutCharL(bmp[i+width+width]);
    SetPage(3,3);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bmp[i+width+width+width]);
    else    PutCharL(bmp[i+width+width+width]);
    i++;
    x_add++;

}
}

void Draw_word(uchar d_where,uint x_add,bit layer,uchar width)
{
uchar x,i=0,address;     //address表示显存的物理地址
uchar page=0;    //page表示上下两页
bit window=0;  //window表示左右两页
//putcharR    //右边
//putcharL    //左边
d_where=d_where*32;

for (x=width;x>1;x--)
{
if (x_add>60) {window=1;address=x_add%61;}
else address=x_add;

if(layer==0)    //显示一行八个字
    {

    SetPage(0,0);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bmp001[d_where]);//右边
    else    PutCharL(bmp001[d_where]);//左边
    SetPage(1,1);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bmp001[d_where+width]);
    else    PutCharL(bmp001[d_where+width]);

    }
else
    {    //显示第二行八个汉字
    SetPage(2,2);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bmp001[d_where]);//右边
    else    PutCharL(bmp001[d_where]);//左边
    SetPage(3,3);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bmp001[d_where+width]);
    else    PutCharL(bmp001[d_where+width]);

    }
    x_add++;
   d_where++;
}
}

void    delay1s(unsigned char i)
{
    while(i>1)
    {
        i--;

        delay(65530);
    }
}

void    wait1(unsigned char i)
{
    for(;i>1;i--)
    {delay1s(2);
    clrscr(); //
    DrawBmp1(0,60,Bmptc); //
    DrawBmp1(76,19,Bmpt1); //
    delay1s(2);
    clrscr(); //
    DrawBmp1(0,60,Bmptc); //
    DrawBmp1(76,19,Bmpt2); //
    delay1s(2);
    clrscr(); //
    DrawBmp1(0,60,Bmptc); //
    DrawBmp1(76,19,Bmpt3); //
    delay1s(2);
    clrscr(); //
    DrawBmp1(0,60,Bmptc); //
    DrawBmp1(76,19,Bmpt4); //
    delay1s(2);
    clrscr(); //
    DrawBmp1(0,60,Bmptc); //
    DrawBmp1(76,19,Bmpt5); //
    delay1s(2);
    clrscr(); //
    DrawBmp1(0,60,Bmptc); //
    DrawBmp1(76,19,Bmpt6); //
    delay1s(2);
    clrscr(); //
    DrawBmp1(0,60,Bmptc); //
    DrawBmp1(76,19,Bmpt7); //
    }

}

void main()
{

 lcdini(); //reset
 clrscr(); //clr

 Draw_word(0,0,0,16); //
 Draw_word(1,16,0,16); //
 Draw_word(2,32,0,16); //
 Draw_word(3,48,0,16); //

 Draw_word(0,64,0,16); //
 Draw_word(1,80,0,16); //
 Draw_word(2,96,0,16); //

 DrawBmp(1,120,Bmp002); //
 clrscr(); //
 delay1s(3);
 DrawBmp1(0,122,Bmp012); //**
 while(1)
     {
    delay1s(3);

    clrscr(); //
    DrawBmp1(10,101,Bmp07); //

    delay1s(8);
    clrscr(); //
    wait1(3);
    DrawBmp1(0,122,Bmp04); //
    delay1s(8);
    clrscr(); //
    wait1(3);
    DrawBmp1(0,122,Bmp03); //
    delay1s(8);
    clrscr(); //
    wait1(3);
    clrscr(); //
    DrawBmp1(10,101,Bmp05); //
    delay1s(8);
    clrscr(); //
    wait1(3);
    clrscr(); //
    DrawBmp1(10,101,Bmp06); //
    delay1s(8);
    clrscr(); //
    wait1(3);
    clrscr(); //
    DrawBmp1(10,101,Bmp08); //
    delay1s(8);
    clrscr(); //
    wait1(3);
    clrscr(); //
    DrawBmp1(0,122,Bmp01);
    wait1(8);
    }

 }

楼主:
不知为啥,现修改为以下程序又可以显示了,晕啊。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0=P2^5;
sbit RW=P2^6;
sbit E1=P2^4;
sbit E2=P2^7;
/*
sbit A0 = 0xb3;
sbit E2    = 0xb4;
sbit E1    = 0xb5;
sbit RW=P1^6;
*/
//sfr  DATA = 0x80;//数据
#define DATA P0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t1[];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t2[];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t3[];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t4[];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t5[];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t6[];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t7[];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tc[];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01[];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8[];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7[];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6[];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5[];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4[];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3[];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2[];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1[];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12[];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03[];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Bmp002[];
/*----------------------------------------------------------------------------
调用方式:void OutMI(uchar i)
函数说明:发指令i到主窗口。(内函数,私有,用户不直接调用)
------------------------------------------------------------------------------*/
void OutMI(uchar i)
{
E1=1;
A0=0;
RW=0;
DATA=i;
E1=0;
}
/*------------------------------------------------------------------------------
--
调用方式:void OutMD(uchar i)
函数说明:发数据i到主窗口。(内函数,私有,用户不直接调用)
--------------------------------------------------------------------------------
-*/
void OutMD(uchar i)
{
E1=1;
A0=1;
RW=0;
DATA=i;
E1=0;
}
/*  读主窗口状态*/
/*
uchar lcd_MRE(void)
{
     uchar i;
     E1=1;
     A0=0;
     RW=1;
     i=DATA;
     E1=0;
     return(i);
}
*/
/*  读主窗口数据*/
/*
uchar lcd_MRD(void)
{
     uchar i;
     E1=1;
     A0=1;
     RW=1;
     i=DATA;
     E1=0;
     return(i);
}
*/
/*------------------------------------------------------------------------------
--
调用方式:void OutSI(uchar i)
函数说明:发指令i到从窗口。(内函数,私有,用户不直接调用)
--------------------------------------------------------------------------------
-*/
void OutSI(uchar i)
{
E2=1;
A0=0;
RW=0;
DATA=i;
E2=0;
}

/*------------------------------------------------------------------------------
--
调用方式:void OutSD(uchar i)
函数说明:发数据i到从窗口。(内函数,私有,用户不直接调用)
--------------------------------------------------------------------------------
-*/
void OutSD(uchar i)
{

E2=1;
A0=1;
RW=0;
DATA=i;
E2=0;
}
/*  读从窗口状态*/
/*
uchar lcd_SRE(void)
{
     uchar i;
     E2=1;
     A0=0;
     RW=1;
     i=DATA;
     E2=0;
     return(i);
}
*/
/*  读从窗口数据*/
/*
uchar lcd_SRD(void)
{
     uchar i;
     E2=1;
     A0=1;
     RW=1;
     i=DATA;
     E2=0;
     return(i);
}
*/
/*------------------------------------------------------------------------------
--
调用方式:void LcdIni(void)
函数说明:12232点阵液晶初始化,开机后仅调用一次。
--------------------------------------------------------------------------------
-*/
void LcdIni(void)
{
OutMI(0XE2);OutSI(0XE2);//复位
OutMI(0XAE);OutSI(0XAE);//POWER SAVE
OutMI(0XA4);OutSI(0XA4);//动态驱动
OutMI(0XA9);OutSI(0XA9);//1/32占空比
OutMI(0XA0);OutSI(0XA0);//时钟线输出
OutMI(0XEE);OutSI(0XEE);//写模式

OutMI(0X00);OutMI(0XC0);
OutSI(0X00);OutSI(0XC0);

OutMI(0XAF);OutSI(0XAF);

/*------------------------------------------------------------------------------
--
调用方式:void SetPage(uchar page0,uchar page1)
函数说明:同时设置主从显示页为0-3页。(内函数,私有,用户不直接调用)
--------------------------------------------------------------------------------
-*/
void SetPage(uchar page0,uchar page1)
{
OutMI(0xB8|page1);OutSI(0xB8|page0);
}
/*------------------------------------------------------------------------------
--
调用方式:void SetAddress(uchar address0,uchar address1)
函数说明:同时设置主从列地址为0-121。(内函数,私有,用户不直接调用)
--------------------------------------------------------------------------------
-*/
void SetAddress(uchar address0,uchar address1)
{
OutMI(address1&0x7F);OutSI(address0&0x7F);
}

/*------------------------------------------------------------------------------
--
调用方式:void PutChar0(uchar ch)
函数说明:在左页当前地址画一个字节8个点。(内函数,私有,用户不直接调用)
--------------------------------------------------------------------------------
-*/
void PutCharL(uchar ch)
{
OutSD(ch);
}
/*------------------------------------------------------------------------------
--
调用方式:void PutChar1(uchar ch)
函数说明:在右页当前地址画一个字节8个点。(内函数,私有,用户不直接调用)
--------------------------------------------------------------------------------
-*/
void PutCharR(uchar ch)
{
OutMD(ch);

/*------------------------------------------------------------------------------
--
调用方式:void DrawBmp(uchar x,bit layer,uchar width,uchar *bmp)
函数说明:画一个图,横坐标是x,layer表示上下层,width是图形的宽,高都是16,bmp是
图形指针
使用zimo21软件,采用纵向取模得到bmp数据。
--------------------------------------------------------------------------------
-*/
void DrawBmp(uchar x0,bit layer,uchar width,uchar *bmp)
{
     uchar x,address,i=0;
     uchar page=2;
     bit window=0;

     if (layer) page=0;

     for (x=x0;x<x0+width;x++)
     {
         if (x>60)
         {
             window=1;
             address=x%61;
          }
          else
             address=x;

          SetPage(0xB8|page,0xB8|page);

          SetAddress(address&0x7F,address&0x7F);

          if (window) OutSI(bmp);
          else     OutMD(bmp);
          SetPage(0xB8|(page+1),0xB8|(page+1));

          SetAddress(address&0x7F,address&0x7F);

          if (window) OutSI(bmp[i+width]);
             else     OutMD(bmp[i+width]);

          i++;
     }

/*
--------------------------------------------------------------------------------

调用方式:void DrawBmp(bit layer,uchar width,uchar *bmp)
函数说明:画一个图,layer表示上下层,width是图形的宽,高都是16,bmp是
图形指针
          使用zimo3软件,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40字节
--------------------------------------------------------------------------------
-*/
/*
void DrawBmp(bit layer,uchar width,uchar *bmp)
{

uchar x,address,i=0;     //address表示显存的物理地址
uchar page=0;    //page表示上下两页
bit window=0;  //window表示左右两页
//putcharR    //右边
//putcharL    //左边

for (x=width;x>1;x--)
{
if (i>60) {window=1;address=i%61;}
else address=i;

if(layer==0)    //显示一行八个字
    {
    SetPage(0,0);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bmp);
    else    PutCharL(bmp);
    SetPage(1,1);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bmp[i+width]);
    else    PutCharL(bmp[i+width]);
    }
else
    {    //显示第二行八个汉字
    SetPage(2,2);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bmp);
    else    PutCharL(bmp);
    SetPage(3,3);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bmp[i+width]);
    else    PutCharL(bmp[i+width]);
    }
    i++;

   }
}
*/
/*------------------------------------------------------------------------------
--
调用方式:void clrscr(void)
函数说明:清屏
--------------------------------------------------------------------------------
-*/
void clrscr(void)
{
uchar i;
uchar page;
for (page=0;page<4;page++)
{
SetPage(page,page);
SetAddress(0,0);
for (i=0;i<61;i++){PutCharL(0);PutCharR(0);}
}

//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k=200;
    while(i>0)
    {
        i--;
    }
    while(k>1)k--;
}
void DrawBmp1(uint x_add, uchar width,uchar *bmp)
{
uchar x,address,i=0;     //address表示显存的物理地址
uchar page=0;    //page表示上下两页
bit window=0;  //window表示左右两页
//putcharR    //右边
//putcharL    //左边
for (x=width;x>1;x--)
{
if (x_add>60) {window=1;address=x_add%61;}
else address=x_add;

    SetPage(0,0);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L(bmp);
    else    PutCharR(bmp);
    SetPage(1,1);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L(bmp[i+width]);
    else    PutCharR(bmp[i+width]);
    SetPage(2,2);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L(bmp[i+width+width]);
    else    PutCharR(bmp[i+width+width]);
    SetPage(3,3);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L(bmp[i+width+width+width]);
    else    PutCharR(bmp[i+width+width+width]);
    i++;
    x_add++;

  }
}
void Draw_word(uchar d_where,uint x_add,bit layer,uchar width)
{
uchar x,i=0,address;     //address表示显存的物理地址
uchar page=0;    //page表示上下两页
bit window=0;  //window表示左右两页
//putcharR    //右边
//putcharL    //左边
d_where=d_where*32;

for (x=width;x>1;x--)
{
if (x_add>60) {window=1;address=x_add%61;}
else address=x_add;
if(layer==0)    //显示一行八个字
    {

    SetPage(0,0);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bmp001[d_where]);//右边
    else    PutCharL(bmp001[d_where]);//左边
    SetPage(1,1);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bmp001[d_where+width]);
    else    PutCharL(bmp001[d_where+width]);

    }
else
    {    //显示第二行八个汉字
    SetPage(2,2);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bmp001[d_where]);//右边
    else    PutCharL(bmp001[d_where]);//左边
    SetPage(3,3);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bmp001[d_where+width]);
    else    PutCharL(bmp001[d_where+width]);

    }
    x_add++;
   d_where++;
  }
}
void    delay1s(unsigned char i)
{
    while(i>1)
    {
        i--;

        delay(65530);
    }
}
void    wait1(unsigned char i)
{
    for(;i>1;i--)
    {delay1s(2);
    clrscr(); //
    DrawBmp1(0,60,Bmptc); //
    DrawBmp1(76,19,Bmpt1); //
    delay1s(2);
    clrscr(); //
    DrawBmp1(0,60,Bmptc); //
    DrawBmp1(76,19,Bmpt2); //
    delay1s(2);
    clrscr(); //
    DrawBmp1(0,60,Bmptc); //
    DrawBmp1(76,19,Bmpt3); //
    delay1s(2);
    clrscr(); //
    DrawBmp1(0,60,Bmptc); //
    DrawBmp1(76,19,Bmpt4); //
    delay1s(2);
    clrscr(); //
    DrawBmp1(0,60,Bmptc); //
    DrawBmp1(76,19,Bmpt5); //
    delay1s(2);
    clrscr(); //
    DrawBmp1(0,60,Bmptc); //
    DrawBmp1(76,19,Bmpt6); //
    delay1s(2);
    clrscr(); //
    DrawBmp1(0,60,Bmptc); //
    DrawBmp1(76,19,Bmpt7); //
    }

}
void main()
{
  uint j;
 LcdIni(); //reset
 clrscr(); //clr

 Draw_word(0,0,0,16); //
 Draw_word(1,16,0,16); //
 Draw_word(2,32,0,16); //
 Draw_word(3,48,0,16); //
 Draw_word(0,64,0,16); //
 Draw_word(1,80,0,16); //
 Draw_word(2,96,0,16); //
 DrawBmp(1,120,Bmp002); //
 clrscr(); //
 delay1s(3);
 DrawBmp1(0,122,Bmp012); //**
 while(1)
     {
    delay1s(3);
    clrscr(); //
    DrawBmp1(10,101,Bmp07); //
    delay1s(8);
    clrscr(); //
    wait1(3);
    DrawBmp1(0,122,Bmp04); //
    delay1s(8);
    clrscr(); //
    wait1(3);
    DrawBmp1(0,122,Bmp03); //
    delay1s(8);
    clrscr(); //
    wait1(3);
    clrscr(); //
    DrawBmp1(10,101,Bmp05); //
    delay1s(8);
    clrscr(); //
    wait1(3);
    clrscr(); //
    DrawBmp1(10,101,Bmp06); //
    delay1s(8);
    clrscr(); //
    wait1(3);
    clrscr(); //
    DrawBmp1(10,101,Bmp08); //
    delay1s(8);
    clrscr(); //
    wait1(3);
    clrscr(); //
    DrawBmp1(0,122,Bmp01);
    wait1(8);
   }
}

网友A(2008-06-15):
能帮我看看我的12232吗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能帮我看看吗,我的帖子在lcd液晶板,这是地址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54&page=1&t=2998399&tp=%u8BF7%u6559%u4E00%u4E0B%u6211%u768412232%u4E3A%u4EC0%u4E48%u4E0D%u663E%u793A%uFF1F

网友B(2010-11-19):
有资料吗,能发给我一份吗? 140453825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