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结构体中成员的个数?如何确定结构体中的字节数

楼主(2008-06-25):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int  d;
  unsigned char e;
} Data_TypeA

typedef struct
{
  Data_TypeA aa;
  Data_TypeA bb;
  Data_TypeA cc;
  Data_TypeA dd;
  Data_TypeA ee;
} Data_TypeB

如何确定Data_TypeA的字节数?
如何确定Data_TypeB的成员个数?

网友A:
建议把unsigned int d 放到结构体的头 再用sizeof

网友B:
很麻烦的一个问题

如果按楼主的方法,一般的编译器都会为了内存对齐而插入一些空白字节(这就是为什么4楼会那样建议),但有些编译器是否这样做是可设置的,也就是说,楼主的结构体占用的字节数有可能会因编译器的设置不同而不同.
不过一般编译器都支持对元素按顺序进行排放,而不产生空白字节,如用__packed关键字.

网友A:
LS的__packed 对所有编译器都有用吗 被sizeof坑坏了